掉电检测探讨

楼主(2009-07-15):
利用外部中断口作检测,当掉电时,执行外部中断服务程序保存数据。需要做
中断延时(延时20MS)处理吗?如果不做延时处理是不是容易受干扰影响?

网友A:
~~

一般掉电检测都是为了保存几个重要参数,如果你的产品不在于多保存几次的话,那即使有干扰也无所谓。

但如果你做掉电检测带有其它执行机构的话,则应该要慎重,最好加个后备电池供电,至于怎么在快速响应和可靠检测之间取得平衡完全看你的设计水平了。

一般并不需要延迟20MS那么长时间,多数情况下在发生中断后会用软件在多次读一下这个IO状态,以次作为可靠判断的依据。

楼主:
楼上说的是

那么在没有中断口时,用普通I/O口做检测需要做延时(延时20MS)处理吗?还是和外部中断口用相同的处理方法?

网友A:
方法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