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谁见过这个东西不?

楼主(2009-07-20):
     线性磁场强度传感器(U6),看起来像霍尔,但实际霍尔没找到这样外型的,是用于MOTO调速的,在它的上方有一片磁片,通过控制与U6的距离来调节MOTO转速,电路原理图如图,信号输出端为HUOE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7/200972019471745.pdf

网友A:
这东西叫着磁性编码器

还是第一次听人叫着线性磁场强度传感器,估计是代理商忽悠新名词罢了。

通过控制与U6的距离来调节MOTO转速是不可能的,这东西只是检测磁场旋转的圈数,基本功能类似于光电编码器的使用。

印象中奥地利微电子有这样的产品,价格不菲,主要用在高档车的方向盘控制上,目的是替代光电编码器,但个人认为,这个东西不如光电编码器可靠。

楼主:
LS可以确定吗?

      信号输出端是有接一单片机进行信号处理,单片机通过判断U6输出的信号来调节PWM,可能我没有说清楚
      原理类似霍尔调速

网友A:
MCU只是对U6的信号进行计数罢了

也就说计算马达走了多少步。

完全符合你的各项描述,基本可以确定。

楼主:
这个传感器跟马达没有关系的哦!

      这个传感器不是放在马达旁边的哦!所以它是检测不到马达的信息的,在它的上方只是有一片磁性材料,越是靠近它,PWM就控制MOTO提高速度
      我可以用任何一种磁性物是感应它,MOTO的转速都会发生变化
      有些不太明白了

网友A:
~~

这个东西是放在马达的传动系统上的,例如你的马达带动齿轮,如果在齿轮上装一个磁铁,齿轮随着马达转动,磁铁也跟着随动,磁性编码器就检测这个旋转的磁场。

你所谓的越是靠近它,转速随之变化的原因是因为随着磁铁的接近,通过这个磁性编码器的磁力线也相应变化,MCU检测到这个变化后就随之调整PWM,但实际使用的时候,你的这种接近和远离的动作也就成为计量误差的来源的,一般是不容许的,除非是默写特殊应用,但个人认为,你可能是不懂原理,不知道从那弄了一台别人的样品分析,然后用手拿着磁铁在那乱摆乎的结果。

我都讲的这么明白了,你还没弄懂吗?建议去看看光电编码器是怎么工作的!!!

呵呵,发现你笨的真可以。。。

楼主:
呵呵!领教了您的分析结果

       根据您的意思,BOSCH的工具这种运用方法是笨的可以

楼主:
正是因为有了怀疑

      搞技术不可心浮气躁,正是因为对您的说法有所怀疑,所以才不惜顶着被你说笨的风险来问个究竟,对于一个新东西,谁都会去怀疑它为什么拥有这样的功能,具体它是怎么样来实现这个功能,所以就发上来给大家看看,希望大家能给些突破性的意见,我只是将我看到的现象描述一下,可能大家看到的跟我看到的有些不同

网友B:
是线性的还是编码器,测一测输出信号什么都明白了

何必在这里纸上谈兵,

楼主:
有道理,一测量,就明白了

       线性输出,输出400mV时,单片机就控制马达全速

网友B:
你可不可以不用这个?

随便找个线性的霍尔代替了.如果非要找这个东东,想必价格也很贵,BOSH的东西有时候非常变态.

楼主:
我找了一个线性霍尔,刚刚拿到样品

型号是SS59ET,单价RMB:3.5
这个霍尔在没有磁场的时候输出是2.5V
     只是特别想知道BOSCH为什么要用这个?有什么好处?价格会是多少?但苦于找不到资料
     要实现这样的功能,只要有单片机,很容易实现,而BOSCH却用了这么贵的一个东西

网友B:
也许BOSCH买得并不贵.

他们定制,但量大,价格不会太贵,但因为他定制了,所以别人找不到,造成仿制困难,这个才是目的

楼主:
应该是这样子的

网友C:
我来白或两句~

图我是没看明白,
但看了你们说了半天,我突然猜到 是不是电动车上的“油门”装置啊?

楼主:
工作原理很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