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7-21):
各位小弟初学PIC,在看资料时看到一个例子有点不明白,不知哪位高手能否指点一下,由于程序太长,现搞录其中一些。

  KEYVALUE EQU 71H ;键值寄存器

  CLRF KEYVALUE ;设定键值初始值为0
  MOVLW 20H ;取最小状态判别值
LOOP
  MOVWF W_TEMP ;保留备份
  SUBWF RESULT,W ;AD结果-判别值
  BTFSS STATUS,C ;判断哪个值大
  GOTO STOP ;0,发生了借位,AD结果小,转到STOP

  INCF KEYVALUE,1 ;1,键值递增

  MOVF W_TEMP,W ;读入原来备份中的数据到W中
  ADDLW 40H ;判断值(20)加键距值
  BTFSS STATUS,C ;测试高位是否有进位
  GOTO LOOP ;没有进位,返回继续判断
  MOVLW 0FFH ;有进位,停止继续判别
  MOVWF KEYVALUE ;无键按下时,显示FFH

上面的INCF KEYVALUE,1指令,是什么意思?放到这里,它的递增并不影响W啊?

网友A:
指令集去看看.

看看指令集的解释.

楼主:
这个是一条递增指令

这个是一条递增指令,但是放在这里的意义是什么?又不能修改W的值。

网友B:
呵呵

那1代表“F”,自加一般不写

楼主:
又不能修改W的值

这个是写了,但是KEYVALUE也就是01H啊?因为前面有一条CLRF KEYVALUE指令,但是INCF KEYVALUE,1放在这里的意义是什么?又不能修改W的值?

网友A:
你指令集解释到底有没有去看?

有个<中档系列参考手册>.中文的,看不明白,就不要弄单片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