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16f690串口接收中断进不去

楼主(2009-07-23):
/***********************************************************
函数名称:void UartInit(void)
函数功能:uart初始化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备注:
***********************************************************/
void UartInit(void)
{
    TRISB5 = 1;
    TRISB7 = 1;
    ANS11 = 0;

    // 引脚配置
    SPEN = 1;     // 允许串口

    //RABPU = 0;
    // 波特率   SPBRGH:SPBRG:= ((FOSC/BAUD_RATE)/16) - 1;
    BRGH = 0;  // 低波特率
    BRG16 = 1; // 16位模式

    SPBRGH = ((FOSC/BAUD_RATE)/16) - 1;
    SPBRG = 1;

    // 异步模式
    SYNC = 0;  // 异步
    TXEN = 0;  // 允许发送
    TXIE = 0;  // 禁止发送中断
    CREN = 1;  // 使能接收
    RCIE = 1;  // 允许接收中断

         GIE    = 1;
    PEIE   = 1;

}

/***********************************************************
函数名称:void UartRxInt(void)
函数功能:uart 接收中断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备注:
***********************************************************/
void interrupt UartRxInt(void)
{
    volatile uchar data;

    RB4 = 1;      // 控制LED灯亮

    if(RCIE && RCIF)  // RCIF不能软件清0
    {
                // 数据
        data = RCREG;
        g_UartRxBuf[g_UartRxCnt++] = data;

        if(g_UartRxCnt >= UART_RECEBUF_LENGTH)  // 防止溢出
        {
            g_UartRxCnt = 0;
        }

    }

    if(1 == FERR)    // 帧错误
    {
        RB4 = 1;      // test
        data = RCREG;   // 无效字符

        if(1 == FERR)
        {
            SPEN = 0;
            NOP();
            SPEN = 1;
        }

    }

    if(1 == OERR)  // 溢出错误
    {
        RB4 = 1;      // test
        CREN = 0;
        NOP();
        CREN = 1;
    }
}

通过PC发数据给它,就是进入不了中断!
搞了1天,基本上想不出什么思路了,大家帮我看看吧

楼主:
测试了PIC的接收脚,发送时,测试它的接收脚,是有波形的

5V的TTL电平绝对标准。

现象说明一下:
如果进入了串口接收中断的话,那么控制的LED灯就应该亮,可是我怎么发数据,灯都没反应,灯的控制没有问题,就是说单片机的接收脚接收到数据,并没有进入中断。

网友A(2013-11-06):
我也遇到进不到串口中断的问题 顶一下 有知道的大神 给小弟解解疑惑

网友B(2015-04-30):
引用 楼主:
5V的TTL电平绝对标准。现象说明一下:如果进入了串口接收中断的话,那么控制的LED灯就应该亮,可是我怎么发 ...

LZ .N你的问题怎么解决的?能否分享一下,现在我这边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 .N你的问题怎么解决的?能否分享一下,现在我这边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先调发送,再调接收,中断里还在看IF标志,资料都没看完就敢写程序啊:lo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先调发送,再调接收,中断里还在看IF标志,资料都没看完就敢写程序啊 ...

发送OK 。。。就是无法进入中断函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先调发送,再调接收,中断里还在看IF标志,资料都没看完就敢写程序啊 ...

应该是某个地方没有设置对,分享分享下

网友C:
while循环里不停的在做初始化,串口还能工作么?应该是在空while循环里等来数吧。

网友D:
仿真,当PC发完数据后,暂停运行,看看与串口中断的有关标志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