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PIC16F722的吗?好象不稳定.

楼主(2009-07-24):
我用PIC16F722做的一个项目,用内振4MHz,平时休眠,发现这个IC容易死机,开机后,它即进入休眠,用WDT每36ms唤醒,扫描一次.死机出现在上电一会后,单片机没反应,同时静态电流变大(整机电流由正常20uA变成400多uA),但是这个单片机用在另一个项目上,也是用内振4M,只是没用休眠模式,则没有死机现象,不知道是这个IC的问题还是我的休眠那部分的指令没处理好.另外,这个IC功能比PIC16F72多,但是价格却比72便宜,所以我担心是它的品质没那么好.有熟悉的大侠帮我看看,我的主程序是这样的:
    while (1)
    {
         if (prg_p && !(alarm_f)) //进行外部编程
    {
        program_in;
    }
    else
    {
          if (reset_p || (reset_ever) || pad_p || mat_p || (seat_a) || (alarm_f) || !cv_p || (lower_ever) )
            {
                key_manage();
        }
    }

    if (!(alarm_f))
    {
        power_p=0;
        INTCON=0;
        CLRWDT();
        asm ("SLEEP");
      }

     }

网友A:
不是PIC不行,多数情况下是自己不行!

不是PIC搞干扰不行,多数情况下是自己不行!

不是PIC容易坏,而是自己粗心,我经常带电插拔,没有坏(虽然我知道连摸它都需要带静电环)

网友B:
是不是电池供电啊?

是不是电池供电啊?

要是电池供电,BOR没开是会发生这种情况.

如果这样,

所有的MCU都会有这种情况,

并非PIC特有.

楼主:
OH~

2楼的说的有道理,我宁愿也是我的程序不行。3楼,是电池供电,但是测试的时候我是用稳压电源,BOR它有三种方式我都试过也一样死机。这个项目之前我是用的72,没有任何问题,后来老板要增加两个选择开关,72 IO不够才换了722,之前没用过722想不到出这样的问题。因为死机的是几台同样的样机中的两台,所以我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是IC的问题。

网友C:
您怎么配置的?

CONFIG BITS 怎么配置的?一般来说,PIC某个产品出来前都会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测试,不太可能出现问题,尤其像SLEEP这样的大事.再说,722出来也有段时间了,这里还是第一次有你这样的反应.难不成别人都没用SLEEP?

网友B:
那就是楼主程序问题

那就是楼主程序问题.

PIC不可能有这样的低级错误

网友D:
就近联系MCHP的代理商,他们还有能搞定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E:

供电电压是5V还是3.3V ?片子上有个LDO稳压管,在睡眠模式下,稳压管设置不当,有可能会导致死机的

网友B:
看错了

看错了

楼主:
来了.

我的配置位是这样的:
__CONFIG(INTIO & WDTEN & PWRTEN & MCLREN & PROTECT & BORDIS & BORV19 & PLLEN & DEBUGDIS & VCAPDIS);
  供电电压是3.3V,测试时用的是稳压电源.LDO稳压管,是不是就是那个低压检测的设置?如果低压检测关闭了,它还起作用吗?我也试过开低压检测,并且电压1.9V和2.5V都试过,也同样死机的.

网友E:
VCAPDIS    这个配置改成  VCAPRA0  ,然后RA0脚接个104电容到地。

这个才是设置内部稳压管的。

网友F:
Vcap要接一个1uF的瓷片电容。

网友G:
我倒是有用这个芯片,不过没有用休眠.PIC的那个电压检测都很耗电的.我休眠时都不敢开.

网友F:
Vdd是3.3V可以考虑用LF722,LF722的BOR在3.0V下的功耗典型值是7.5uA。

楼主:
11楼: VCAPDIS    这个配置改成  VCAPRA0  ,然后RA0脚接个104电容到地。

这个才是设置内部稳压管的。
------------------------------------------
试了一下,这样死得更快,上电一下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