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仿真时运行正常,写入片子后不能运行

楼主(2009-07-30):
各位pic的网友好,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最近我在做一个课题,我用的是PIC16F4520的片子,仿真器用得是MPLAP ICD2,我在电脑上用USB与仿真器连接,外部给片子供电,在电脑上仿真一切正常,当我把程序下到片子把仿真器拔掉,单独运行测试时出现了问题,指示灯不亮,我想是程序没有运行,但具体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C还是汇编?

可能你DEBUG设置没弄好.

网友B:
注意连接方式或配置

ICD2烧写芯片时要在Programmer连接,不能在调试模式下debugger烧写芯片,此外还要注意配置位CONFIG和复位,

楼主:
我是用c编的

谢谢两位,有点启发,我试试!

楼主:
非常感谢两位,我的可以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