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评PICkit2

楼主(2008-06-02):
PICkit2问世已有一段时间了。其Firmware以及配套的应用软件
经过多次的升级,功能已相当全面,已有和ICD2向抗衡的趋势。
我虽然目前还没有购买和制作,甚至还没有亲手使用的经验。
但从网上很全面地资料介绍,对其也有了很多了解。我以为,
PICkit2的最大优势是它的价格。估计它的功能很难真正超过ICD2。

可能马上有人会反驳,PICkit2具有脱机烧片的功能,这是ICD2所不具有的。这的确不错。但从实际而言,这一功能并不有什么发挥的
的机会。可以设想,你在工作中必须在没有计算机(包括笔记本)的
情况下烧片子,有多大的概率?

除了价格优势外,PICkit2的另一长处是便于DIY。这也是众多爱好者
所热衷于的事。而厂家公开了所有的资料以及软件,我们所需要做的
只是依样画葫芦,搭起硬件而已。不是吗?

问题是,硬件图纸能不能进一步简化?从工程上讲,简化是提高产品
可靠性的一大要点(本人认为这是所有设计所要遵行的最主要的准则之一)。

(待续)

网友A:
功能上今后不比ICD2差.这个是MCHP努力的方向.

现在要做的,只是要将ICD2在线调试那块移植过来,18F2550的功能比877要强大许多.
另一个要完善的是KIT2的BUG还是比较多,尤其是烧写算法,需要时间来验证克服.
最大的优势是,至少烧写时不用更改操作系统.

楼主:
审评PICkit2 (续)

简化设计主要是为了降低造价、减少制作难度。但不应以损失性能
为代价。针对PICkit2 ,我觉有其中以下几个环节可以改动和简化:
(1)去掉脱机烧写功能。这样,U3、U4、C9、C10、R8、R9就可去除。
并且,R33、C16、SW1也可省略。如果U1接口的片内上拉电阻启动的
话,连R32也可省略。

(2)J1可考虑省略,其原因不必多说。

(3)Vdd调节电路和随后的开关控制电路可简化、合并。主要是将
复合管U5省略。开关控制信号Vdd_TGT_P通过一个二极管连在Q1的栅极。
R7可省略,并将R5、R6阻值改为1K。R13省略,R26改为10K(理想值是9.4K)
与Q1漏极D相连。Q1的源极与R34交汇点最好通过一个二极管(1N4001)再接
+5V_USB,以保证能够被关断。C5、C6也可省略,但R34应保留。R31应采用1K
或大一点的。由于U5省略,其周围元件(R12、R16、R30、C11、C12)全可被去除。

(4)高压发生、控制电路中,Q4、Q7、Q8可由一74LS06代替。具体讲,Q7、Q8
各自由74LS06中的一个OC反相器取代,74LS06中剩下的其余4个反相器并联后代替
Q4。74LS06可承受30V的输出电压,估计没问题。由于使用了门电路,R21、R27、
R29可被省略。

(待续)

楼主:
审评PICkit2 (完)

上述的那个1N4001不应使用隧道管(隧道管不但价格高,且压降可能过低),
不利于关断Q1。改动后的+V_TGT直接与J3的Vdd相连。R31和R34可取相同阻值。

最后一个改动是接口通信、电平转化部分。仔细分析原图纸,我认为其设计有
明显缺陷,长期运行可能会对U1产生不良影响。假定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为0.6V,
目标板的运行电压是3.3v。Vdd经D1压降后加在Q2、Q3、Q5基极上的电压为2.7V。
而Q2、Q3、Q5的射极只通过小电阻(10欧)与U1的接口相接。假设Q2、Q3、Q5
的发射结压降也是0.6V,理论上流经R10、R14、R19的电流将是(5-3.3)/10=0.17A。这远远超过了允许值。实际电流可能会小很多,但终究是不合适的。
改动的方法是使用FET-MOS管并采用共栅极方式取代Q2、Q3、Q5,三个管子的栅极
均连在Vdd上。R15、R20省略,R10、R14、R19改用100欧的,能真正起到一些保护。

顺便说一下,电路中的Q1是个关键性器件。选材时应使用低导通阻值、大电流
的器件。

有必要承认,笔者不是硬件工程师,只是这方面的爱好者。以上发言全是纸上谈
兵,并未得到实践应证。若有错误,请各位指正。

网友A:
帮楼主贴两个图

网友A:
以便讨论

网友A:
讨论一下

(1)去掉脱机烧写功能。这样,U3、U4、C9、C10、R8、R9就可去除。
并且,R33、C16、SW1也可省略。如果U1接口的片内上拉电阻启动的
话,连R32也可省略。

个人认为这是一个特色,有可能被用来做中批量量产烧写器,去掉就不好了.
如果软件消抖做得好,可以省去R33,C16,R32(内部弱上拉)

(2)J1可考虑省略,其原因不必多说。

J1是出厂时烧写口,如用探针,可不插J1,但位置保留.

网友A:
希望贴出图来

(3)Vdd调节电路和随后的开关控制电路可简化、合并。主要是将
复合管U5省略。开关控制信号Vdd_TGT_P通过一个二极管连在Q1的栅极。
R7可省略,并将R5、R6阻值改为1K。R13省略,R26改为10K(理想值是9.4K)
与Q1漏极D相连。Q1的源极与R34交汇点最好通过一个二极管(1N4001)再接
+5V_USB,以保证能够被关断。C5、C6也可省略,但R34应保留。R31应采用1K
或大一点的。由于U5省略,其周围元件(R12、R16、R30、C11、C12)全可被去除。

网友A:
继续

(4)高压发生、控制电路中,Q4、Q7、Q8可由一74LS06代替。具体讲,Q7、Q8
各自由74LS06中的一个OC反相器取代,74LS06中剩下的其余4个反相器并联后代替
Q4。74LS06可承受30V的输出电压,估计没问题。由于使用了门电路,R21、R27、
R29可被省略。

成本没有优势.三极管可以使用8050,8550替代.

网友A:
的确是个问题

最后一个改动是接口通信、电平转化部分。仔细分析原图纸,我认为其设计有
明显缺陷,长期运行可能会对U1产生不良影响。假定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为0.6V,
目标板的运行电压是3.3v。Vdd经D1压降后加在Q2、Q3、Q5基极上的电压为2.7V。
而Q2、Q3、Q5的射极只通过小电阻(10欧)与U1的接口相接。假设Q2、Q3、Q5
的发射结压降也是0.6V,理论上流经R10、R14、R19的电流将是(5-3.3)/10=0.17A。这远远超过了允许值。实际电流可能会小很多,但终究是不合适的。
改动的方法是使用FET-MOS管并采用共栅极方式取代Q2、Q3、Q5,三个管子的栅极
均连在Vdd上。R15、R20省略,R10、R14、R19改用100欧的,能真正起到一些保护。

不过烧写时时钟脉冲和数据脉冲高电平的时间都非常短(占空比大约20%),影响不大.稍后贴出改进电路

网友A:
改进后的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B:
呵呵,我直接向代理要了一个,还没到呢……

俺看看能不能直接用,长期用坏了就坏把,坏了就再要一个,呵呵,我可不想花力气研究它……

楼主:
我不会贴图

xieyuanbin先生的方案我也考虑到了,它在JDM里面采用过,好像也可以。但我只觉
得还不太完美,担心其不能承受较高速的运行。顺便发表一点看法,
贴图中R11阻值好像太小,应该采用4.7~10K较妥;R10可以省略;

已经把草图画出来了。只知道用Ctrl+PrintScreen截图,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请指教。

楼主:
有一点我还不明白,

不知道原设计中复合管U5中的N管以及控制信号Vdd_TGT_N
起什么作用?

网友A:
R10也不可省,R11不能太大,

这不是JDM上的电路.这是一个双向的数据传输/电平转换电路,不过还有些毛刺.
R11的取值是因为在没有数据输入的时候,R11上的压降应为接近0V,太大了就会和R17,R10形成分压.
R10是为数据读入而设置的,当数据读入时为端口提供高电平.端口的弱上拉有20K以上,不利抗干扰.
U5中的N管是目标电源的负载电阻,目的是泄放目标板滤波电容上存储的电荷防止误判.

网友A:
截图用QQ或PHOTOSHOP

QQ有一个很方便的屏幕截图功能,如果用PRINT SCREEN,需要把剪贴板中的内容粘贴到绘图软件中,比如PHOTO SHOP

网友C:
截图最好的还是SnagIt

俺从不用QQ或PHOTOSHOP来截图,太慢太麻烦...

网友D:
AI

上次做了10个,都送得还剩5个了.性能还相相当不错的.

楼主:
http://users.tpg.com.au/btkelly/jdm_b.htm

http://users.tpg.com.au/btkelly/jdm_b.htm
中的Q2就是这个例子。

如果图省事的话,就用两个1K的电阻分压一下输出,估计不会有问题。

网友E:
74LS06替代三极管不妥

产生VPP的开关三极管属于功率器件,在此组成DC2DC电路。

网友F:
如果目标板,自己供电

如果目标板,自己供电,是否U5可以不要啊?????

楼主:
上传草图

不知道如何在网上直接显示图像。各位自己下载再说吧。

21楼的方式自然没有问题,这样就更简化了。但PICkit2产生可调式Vdd的
设计是个很好的特点,不应省略。

网友F:
做一个最容易做的pickit2

如果U5不要,做一个最容易做的pickit2:

u2,U3,U4,U5都,Q1,Q2,相关电路全部不要,vpp用个555 RC振荡电路滤波产生固定(估计其电流不大).

不知这样行否??????????

网友F:
还有Q2,Q3,Q5设计的好像没有问题啊???

还有Q2,Q3,Q5设计的好像没有问题啊???

无论输入还是输出的信号全被箝位在vdd-0.7上,
无论输入还是输出,电压越高,Q2,Q3,Q5的导通电流越大,
箝位作用越强,
输入还是输出的信号箝位在vdd-0.7上,没有问题啊???

网友F:
另外,目标板为3.3v时候

另外,目标板为3.3v时候,D1是截止的,

10楼的分析不成立.

流经R10、R14、R19的电流将是:(5-0.7)/(10+820) = 5.66mA

Q2,Q3,Q5的基极电压为4.64v.

网友F:
搞错了,10楼是对的

搞错了,10楼是对的.

加上ic电流,算算可能是要在100多ma,

实际如果是这样的话,太危险了

网友F:
U5的Q1(N)起什么作用啊?

"U5的Q1(N)起什么作用啊?"

惭愧,15楼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A:
楼主22电源想法不错.

不过如何做到3.3V与5V的数据电平匹配?

PIC中,VPP电压从10V-13V要求不等,所以需要可调的VPP

网友E:
可以参考ICD2的VPP电路

3.3到5V可以使用Level Shift的buffer IC
VPP用DC2DC吧,用MCP42050调节电压输出

楼主:
回28楼

回28楼:

MOSFET作为电平转换控制其实并不是我的独创,那是大名鼎鼎的philips
为其IIC接口做电平转换的设计。Q2、q3、Q5栅极的电平从Vdd接来,其速度和安全
程度都有保证。

其实,无论用MOS管还是普通三极管(共基极工作方式),原理都一样,都起到了
电平转换的功能。但前者不仅耗电省,而且性能更佳(具体的理论分析就省了)。

23楼的想法其实不错,自要满足自己的要求就行。

我以为最难简化的也许就是Vpp发生电路。如果要偷懒,其实可以用一节9V的电池,
与USB的5V供电叠加,此外再加一个电阻和一个12v齐纳管钳位(应加在Q6之后),
Q7的基极与地之间最好加一电阻以保证脱机后关断。

还有就是用三次倍压电路获得Vpp,反正Vpp只需1~2mA。 (电感元件很讨厌)。

Vdd发生电路的偷懒方可以是,采用一个LM1117。凡是模拟电路部分,
都是懒人应该回避的。:-)

楼主:
网上有一简化实例

http://szilva.info/pickit2-1/index.en.html#20080224

楼主(2008-07-06):
草图更新

怎么无法上传图像?

楼主:
刚做了个PICkit2

使用74LS06中的两个OC门并联产生Vpp。初步测试,一切正常。
按键上的上拉电阻也被省略了(被遗忘了),没见不良现象。
控制输出只用电祖分压电路,应该不会有问题。P/N-MOSFET
复合管被省略。好处是,+5V的Vdd输出更有保证。PIC18F2550连在pin-14
的电容就用0.1uF的,跑得好好的。3个LED全部被省略(它们除了
装饰作用之外,没有一点用处)。

图纸传不上,抱歉。

网友A:
kit2的按键处理没做消抖

很奇怪.还有,在线烧写的时候,如果目标板5V滤波电容比较大,比如220uF,kit2就不能正确烧写

楼主:
34楼,原设计中...

原设计中用两个P-MOSFET串连控制Vdd的产生,加上一个二极管。
估计内阻太大,电源质量变差。堂堂microchip的硬件设计师,
水平不敢恭维。

另外,PICkit2的上位机并不支持什么调试,只是简单的下载。甚至连
fuse的设置都没有,实在太简陋了。优点是,下载速度的确比较快。

网友A:
用那么多PMOS是有道理的

为的是不让用户板上的电压反串到KIT2上,保证KIT2安全的设计.
FUSE的设置应该有,但不知道为什么是灰色的.只有一个代码保护和数据保护有用,无论HEX文件中有无CONFIG BITS的设置,OSC设置都不可用.
KIT2上位机不能说简陋,相反是一个大杂烩,逻辑分析仪,电压表,UART仿真分析,真是物尽其用.

网友A:
kit2的三个LED在脱机烧写时有故障指示的作用

楼主:
如果舍弃了脱机烧写功能,

PICkit2上的LED就差不多是摆设了,没有实质性的功能了。还是那句话,
看不出脱机烧写有多少用武的机会。

我们所有的评论、评价,当然都是围绕着PICkit2以及其上位机的目前状况
和功能而言。PICkit2的基本功能是下载,所以能否设置fuse自然成为大家
首先关注的问题。缺少这一功能或功能不全,冠以简陋不为过吧。

顺便再“指责”一句,PICkit2没有对Vdd电压的动态调节功能。Vdd输出串一
二极管,按理无法产生+5V。实际上,目前PICkit2使用固定、对应的PWM占空比
设定Vdd输出。所以,它对Vdd回路的A/D采样只是为了识别目标机是否自己供电。
这与它在Vpp环节上的作为明显不同。

网友A:
KIT2对VDD电压的动态调节功能由外接运放实现.

设定固定的PWM占空比,只是为了取得RC滤波之后的电压,所以并不需要单片机对其干预

网友F:
pickit2中的mos管全部改用三极管,可否???

pickit2中的mos管全部改用三极管,可否???

网友F:
U2 MCP6001U 居然组成的一个可调试的稳压器

U2 MCP6001U 居然组成的一个可调试的稳压器.

要输出5v,U2 MCP6001U 3脚只要给出2.5v即可.

楼主:
Q1必须用MOSFET管。

如果采用双极型三极管,Vce的压降和内阻太大。另外,双极型三极管属电流控制器件,在大电流工作方式下,放大倍数很低(约5~10倍左右)。这意味运放要有很大的驱动电流。N/P MOSFET复合管可以省略,且保证+5V的Vdd输出。

网友F:
那就好了

那就好了.

实在不行,Q1不要了,直接供5v得了.

网友F:
但是感觉,电流不会太大啊

但是感觉,电流不会太大啊,

想想usb才能提供多大的电流啊,撑死500mA.

就算是三极管放大倍数10,

如果运放用lm358,lm358能提供40mA的典型输出电流,应该没有问题.

还有就算有个0.3压降,4.7v供电好像也没有关系.

楼主:
LM358不是全幅电压驱动输出

两端各有约1.5V的死区。这可能关不死MOS管Q1。

不错,如果不需要+5V的Vdd双极性的三极管应该没问题;
如不需要调节输出,电路可以再做简化。我觉得剩下的可以琢磨简化的是
Vpp产生部分。我已经有了一个方案,用三倍压输出(必须再加一个反向驱动,使用
MCP6002U中的一半),省却电感。但不知输出电流有多大。

网友F:
555做个倍压整流的电路应该可以吧

555做个倍压整流的电路应该可以吧.

烧写的电流应该不会太大

楼主:
555倍压整流不行

(1)Vpp输出不可调控(Vpp输出在8V~13V之间,视器件而定)。
(2)无法输出TTL级的控制电平(如烧入24Lxxx器件)。

网友A:
电压做成可调的也是为了适应低电压器件

18J系列,24系列等,都需要低电压,所以VDD用可调的.但不明白VPP的供电端为何接到VDD_TGT之后.这样产生VPP不是很麻烦.

网友A:
大家只是对硬件部分分析,有没有对软件部分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