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24系列串口FIFO里面不需要的数据?

楼主(2008-06-02):
我在使用PIC24F的时候,串口接收和发送都可以工作,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我程序中接收100个数据,但是由于干扰或者是其他不可预料的原因RX端由外面发送进来103个数据!当我第二次接收的时候100个数据时,前三个数据是上次遗留下来的数据,是不希望的,如此 重复,串口将接收很多次的错误数据才能恢复, 我试了很多办法希望解决这个问题 但都失败了!
再次请问大家是怎么处理FIFO里面不需要的数据!
可能您一句话就能让我醍醐灌顶,还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用时间来控制呀

发送端两次发送之间留一定时间间隔,接收端呢,在一定时间内收不到数据就把接收复位,这个方法简单而有效.

网友B:
简单的方法就是读,读到空位置; 合理的方法是加协议,加帧

楼主:
正确

楼上两位指点的正确
但是协议是兼容以前产品 不方便修改 所以采用了 定时 和读到空为止!
谢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