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 的价格还是不错的

楼主(2008-09-22):
PIC32MX320F032H

 40MHz 速度
 32 Flsh
 8192 RAM
 16通道10位ADC
 2比较器
 5 x 16-bit timer
 1 x 32-bit timer
 5 -Std. PWM
 5 -Input Capture
 2 -UART
 2 -SPI
 2 -I2C
 64脚,53IO
 RTCC

官方千片价格22.23,
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网友A:
还可以吧

虽然这款是最基本的型号
但是高级型号也没有增加多少¥

楼主:
比LPC2103便宜

比LPC2103便宜,

配置基本相同,

但是PIC32MX320F032H是64脚,53IO,

lpc2103才48脚.

但是lpc2103速度好像快一点,可以搞到70M.

总体而言,

PIC32MX320F032H比lpc2103性价比好一点.

网友:
hehe ....有意思...

网友B:
开发工具,量产工具如何?

相关的软件怎么样?

只是价格稍稍低,不见得好的说!

网友C(2008-10-25):
PIC

请问PIC32是否能用ICD2调试

网友D:
官方千片价格22.23,这个很诱人

网友E:
确实挺便宜

  感觉新出的32位MCU都挺便宜,除了PIC32,象Luminary、STM32也挺便宜;但Freescale V1和AVR32还是贵了点

网友F:
我觉得32位的优势是Flash和SRAM大多了

8位机的存储空间实在有限,就是要用个大点的数组都不容易

网友G:
pic

pic可以在线仿真吗?

网友A:
可以在线方针

官方在不断的放出各种程序范例
只要你不是太菜鸟,保证你很容易上手

网友H:
都在抢8位mcu的市场

网友I:
PIC32 可以用ICD2仿真的。

网友J:
PIC32用ICD2的话,速度太慢了

不过新出的ICD3速度快了很多很多,调试PIC32应该没问题

楼主:
ICD3不知多少money?

ICD3不知多少mon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