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IC 软件中的函数库的使用

楼主(2008-10-01):
请教个问题:
   我在MCP 的网站上的一个程序上看到这样的语句:

   PhaseInc = __builtin_divud(512000UL, Period);

   查了一些资料都没有看到解释,还请大家指点。

   16 位语言工具函数库 中没有找到解释。

   我用的是DSPIC 30f2010

楼主:
没人用过吗?

网友A:
加__一般表示调用汇编代码中的函数或者变量

__builtin_divud(512000UL, Period);

从字面看似乎是个除法函数,加__应该表示的是用汇编写的,然后在C中调用它,可能作者是为了代码速度,所以用汇编写的这个函数,你仔细找找相关的文件中,是否能找到这个函数?

看源代码的include,然后把相关的文件都打开查找看看能否找到。。。

网友B:
:

C30支持的内嵌函数而已,避免了调用数学库函数,编码更简洁,更优化,效率更高。
  C30用户手册中有详细说明....

楼主:
谢谢了

我看了MPLAB&reg; C30 C COMPILER USER’S GUIDE

16 位语言工具函数库

没有找到比较详细的说明啊?

可能还有其他文档说明。

网友C(2011-06-01):
回复 楼主:
原文的注释,讲得很直接,认真的在看看下面这句英文吧,相信你会领会得到~祝你成功
   // __builtin_divud(Long Value, Int Value) is a function of the compiler
    // to do Long over Integer divisions.

网友D:
用于PIC24 MCU
和dsPIC® DSC 的
MPLAB® C 编译器
用户指南  里面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网友E:
不在库函数说明里面,是在用户手册里面的。

网友F(2015-12-16):
512000UL是什么格式?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