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系列的片子用ICD2烧写行不行?

楼主(2008-10-13):
ICSP在线下载的那种?

网友A:
ICD2可能不支持多种电压.

用KIT2烧.

网友B:
可以,目标板供电就好.

网友C:
可以的

把ICD2到的5芯线中的电源正与目标板断开
可是我的好像调试功能无法工作,下载正常,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D:
谁有 KIT2 卖啊?

谁有 KIT2 卖啊?

网友E:
谁用谁知道,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比16F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