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的负载电容20p,晶体旁边的两个电容值应为多少?

楼主(2008-10-15):
晶体的负载电容为20p,晶体旁边的两个电容值应为多少?

10p还是40p?

应如何配置c1和c2值,使晶体的频率更准确?

用100M数字示波器测OSC2脚输出波形的频率为4.00008Hz

实际晶体的频率为多少?(因为示波器有输入电容)

网友A:
我想应该40

配置c1和c2值,应该不会使晶体的频率更准确,而是更稳定

网友B:
只能间接测量

比如看定时器的准确度,或者用某个IO口输出脉冲的准确度

楼主:
难道晶体的频率与C1和C2值无关吗?

难道晶体的频率与C1和C2值无关吗?增大电容值,用100M数字示波器测OSC2脚输出波形的频率为会减小一点点。

网友C:
有关,有微调作用

网友D:
数字示波器也有测量误差啊

楼主:
是的,数字示波器也有测量误差

数字示波器也有测量误差,应该为0.000005MHz

网友E(2008-12-18):
负载电容两个是串联的

应该是40pF,晶体频率稳定度跟电容没有关系,负载电容是让晶振起振和工作稳定,理想情况不要电容也是可以输出晶振频率的。你用示波器测试,会引入电容量,本身就会产生误差了。

网友E(2009-05-08):
咨询过哈

我专门去问过,应该40p ,但是你要去看看芯片手册,根据不同要求,两个电容的容量不一定就是1模1样,有个电容容量稍微大点,会使晶振容易起振点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