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WM占空比与转速的关系

楼主(2008-10-22):
请教一下,怎么样把用光栅测量回来的转速与PWM的占空比对应上?请高人指点

网友A:
这样的问题很难回答

能不能详细讲讲?

网友B:
测量并记录,写入EXECL,转为图形就看到关系了

网友C:
楼主要稳速吧??

PID运算

楼主:
TO xieyuanbin

是的我是在调PID控制,但我知道其中的规律,可以指点吗

楼主:
TO xieyuanbin

是的我是在调PID控制,但我不知道其中的规律,可以指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