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PIC24HJ 或dsPIC系列做FIR滤波器的吗?

楼主(2008-10-23):
要做一个滤波器,想采用数字滤波器,不知道PIC的CPU能不能胜任,
要求请见模拟技术部分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2&page=1&t=3128239&tp=%u53EF%u7F16%u7A0B%u8DDF%u8E2A%u5E26%u901A%u6EE4%u6CE2%u5668%u5B9E%u73B0

楼主:
周末都happy去了?我还说看看资料先

网友A:
倾向于33F

  24H没有DSP,做滤波估计比较费时间。不过呢,PIC一个最大的方便是管教数相同的外围接口几乎一样,可以代换。24H用起来不爽就换33F,立项之初不必过分担心。我做一个项目,先用33F开发,觉得有点浪费,就搞个24F来,仅修改少量代码就移植了。

楼主:
谢谢,

我原理考虑的是18F1320看来是不行的了,改为24系列或dspic变动还曼大的,
刚看了下IDD,居然10MIPUS在56mA,40MIPUS在140mA典型值,电池供电只有考虑动态调整运行频率了来降低功耗,原理图考虑了好多天了,真是伤脑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