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18F6680看门狗所用的RC震荡器频率是多少?

楼主(2008-10-24):
看PIC18F6680的资料,提到看门狗有一个内部自带的RC振荡器,可是就是没找到该振荡器的频率是多少的?请大虾们赐教,谢谢!

网友A:
没查到有18F6680这个型号

网友A:
要学会看手册,我不相信手册上没有这些参数

网友B:
用同系列单片机

12MHZ,建议换用同系列单片机 PIC18F6722,性能一样.

楼主:
谢谢各位了,在手册上找到了

典型值18mS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