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和18单片机有不有复位指令?

楼主(2008-10-30):
如题,一用就直接复位了的?

网友A:
pic18有,pic16没有

pic18有,pic16没有

楼主:
18复位指令可以跟我说一下吗?

网友A:
westzg,还是看手册吧

westzg,还是看手册吧.

microchip的技术支持很好,中英文手册齐全,

不习惯看microchip的产品手册,

真是一大损失.

楼主:
呵呵我知道了。

18的我没有仔细看,我想啊和16差不多。

网友B(2008-12-25):
....

直接用GOTO   0000H 让程序复位

网友A:
两者差别应该不小

直接用GOTO   0000H 让程序复位和用复位应该是有差别的,

复位会使单片机到复位状态,然后从头运行,

GOTO   0000H 只是从头运行,单片机的各种寄存器的状态不是确定的,

两者差别应该不小.

另一种复位方式是停止喂狗复位.

网友C:
一些情况下可以用GOTO

如果程序初始化时将所有用到的寄存器都初始化过那用GOTO 0000H就没什么问题,或者在复位前将某些特殊寄存器处理下也可以(比如端口方向和数据),具体应用用不同的应对方式.

网友D:
可以用个脚去控制MCLR

给个低电平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