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G 0X00

楼主(2008-10-30):
什么意思

网友A:
re

定义一个段的起始地址为0x00.

楼主:

OXOO代表什么?别笑我,我刚开始学啊

网友B:
就是程序开头的第一个语句

绝大多数位于单片机复位后开始的地方.程序计数器等于0.

网友C:

单片机复位程序开始执行的地址
oX表示16进制数
00表示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