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搞个ICD3拆给大家看看

楼主(2008-10-30):
High Speed USB看是怎么做的,似乎PIC32也实现不了吧?

网友A:
呵呵,俺也没有,不知道MCP能不能用ICD2换ICD3?

网友B:
拆real ice,应该一样的.

网友B:
搞了个

里面有33fj256gp510

xilinx的xc3s100e.

netchip的net2272.

看来是比icd2复杂多了.

我看自己做成本也高了.

网友A:
呵呵,LS厉害,这就搞到了。。。

网友B:
NET2272

NET2272將Local Bus轉成高速USB 2.0

NET2272為一款USB 2.0介面的高速周邊控制器,內含一個16位元高效能、非同步區域匯流排介面,最多能同時處理30個相互獨立的資料流,可達到40Mbit/s的傳輸速度。

由於NET2272具備低功耗的特性(運作模式時平均耗電量為186毫瓦,待機模式則為8.1微瓦),使它極為適合筆記型電腦等經常使用電池的產品。陳發勇表示,大部分消費性電子晶片內有區域匯流排,但不見得都內建USB2.0功能,這類產品便是NET2272的主力市場。

p.s:microchip网站上可以买.板子上面有写made in taiwan.

网友C:
初步测试了一下,似乎现在PIC16/18/30还不支持

33/24可以识别到芯片,界面和REAL ICE差不多,后续使用应该没什么问题,没DEMO,没仔细测试.
PIC16F877A/PIC16F887/PIC18F4620/30F6014A,使用ICD3无论调试或者编程器模式,现象都一样
1,从ICD3向目标板供电5V/3V,检测到目标板的电压为0,也没看见目标板电源灯亮.
2,目标板自己上5V,ICD3可以识别到目标板的电压,但是还是认不到芯片.
3,  1,2两点的测试用的是ICD2兼容线,即一头水晶头,一头6芯扁平,既然有第2点的测试,那线应该也是好的。
4,到底是MPLAB IDEV815A下 ICD3还不实际支持这些芯片,还是说有什么窍门,比如难道要用从来不用的第6根线.

网友C:
晕死,发现线有问题。

哎,MCHP又只提供双水晶头线.

网友D(2008-12-16):
估计mcp的设计PCB是自动布线的

    看了很多的产品布线实在是不敢恭维。

网友E:
学院派

只注重功能而已.成本等一般不考虑.

网友A:
呵呵,同意12楼

网友F:
可能做layout的是pic那个老大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网友G:
烤,搞这么复杂?

布线确实布的很烂

网友H:
布线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差

看上去乱,但重要的地方都注意到了,当然从原理图入手是可以精简好多,如RAM,FPGA的大多数口可以更改做得更顺,但它从ICE来的,不想更改,尺寸有限,布下不易

网友I(2009-04-13):
BOM和电路图

BOM和电路图谁有? 本人有
1    33fj256gp510
2    xc3s100e
3    net2272.
4    LC245
5    LC74
6    AS7C34096A
7    2014
8    25LC1024
9    2049
10    24LC024
电路图谁有???图片看不清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