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代码保护问题

楼主(2008-10-31):
16F631 打开代码保护功能后程序失控,芯片不能再写了,请问什么原因?

ICD0161: 校验失败 (MemType = Program, Address = 0x0, Expected Val = 0x2901, Val Read = 0x0)请确认:芯片连接正确(烧写前没有20警告);目标芯片的MCLR/VPP脚上没有除ICD2接口外的其他

网友A:
RE

因为你保护以后就加密了,关掉保护功能。

网友B:
代码保护可能影响某些烧写器烧写

有些烧写器不能擦除代码保护位,从而导致不能再次烧写

网友C:
去5V下擦除一下看看,另外调试的时候不要搞双内部

很多芯片在3V下是不能插除加密位的。

楼主:
用的是ICD2,产品独立5V供电还是不行

手头5片有4片都是这样,会不会是芯片设计的问题?

网友B:
ICD2问题.

估计是12V VPP电压有问题.你单独执行擦除试试.

网友D(2009-06-20):
传说中的“打小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