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编译问题

楼主(2008-11-01):
我现在用MAPLAB V7.5来写程序(用C语言),然后大概编译出来的HEX文件超过11.2K的时候,就提示错误了!但只要我减短源程序就没问题了!我是不是应该下个PICC软件来编译啊?救救小弟啊!

网友A:
你的芯片能装多少代码知道吗?

HEX文件超过11.2K是指什么意思。。。

网友B:
HEX文件最后一行可以看出文件长度~~~

网友A:
呵呵,担心LZ又犯低级错误,把HEX的文挡大小当成HEX代码大小

楼主:

其实我的程序长度不是很长,但用的跳转比较多,显示CODE的空间很快就达到了100%,所以提示错误了!请问那个高手可以指点一下啊?

网友A:
估计是RAM不够了

网友C:
LITE版?

我这也是有个程序PICC LITE版编译不行,换个45天版就行了

楼主:

哪里有可以编译大一点的程序的PICC编译软件下载啊?

网友D:
google

   内事不决问小姨,外事不决问google。骑着驴去找吧,PICC 9.60

楼主:

有没有大侠知道哪个C编译软件是没有程序长度的限制的啊?我用PICC8.05有长度限制的,郁闷中啊!

网友A:
请购买正版PICC软件

按照MCP要求,本版不讨论d版问题,请谅解。。。

网友C:
打个擦边球

虚拟机+固定时间+有效期45天软件

网友E:
大哥我用18F4423的芯片,用MMC18的编译器也出现这个问题,

大哥我用18F4423的芯片,用MMC18的编译器也出现这个问题,难道说也是编译器只能编译2K的程序吗,

网友F:
虚拟机+固定时间+有效期45天软件

GG,这个怎么弄啊?
能不能搞个教程,现在我是每45天FORMAT我的C盘啊.

网友G(2008-12-29):
用编译器看下它把你的程序转换成汇编是多少行了

用编译器看下它把你的程序转换成汇编是多少行了.
还有RAM等等信息

网友H:
用C51

用C51的编译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I:
变量超过RAM了

应该是你定义的变量太多超过RAM了,877分4个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