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睡眠功耗

楼主(2008-11-10):
在睡眠状态下,如何对引脚设置才能尽量减小功耗?

网友A:
尽量不要有电流输出

这个需要和具体的应用结合,一般没有多少标准答案

网友B:
BOR、比较器、AD之类的要关了。

网友C:
IO 口电流降低

不用的IO 口设置输出低

网友D(2008-12-18):
低功耗主要是频率问题

把频率降下来功耗马上就降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