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PIC供電電路

楼主(2008-11-19):
在設計電路時經常會用到78xx系列的穩壓器件(輸入電源是DC15V),我也經常利用datasheet中的建議電路進行改善,但是在實際用上電路的時候經常出現:在輸出端的紋波很大(大概有幾百mv)!我想請教一下有沒有什麽好的建議來消除紋波?另外,在下對單片機的供電電路的理解甚少,想買本書來學習,不知道哪位大蝦有沒有好的書可以推薦?不甚感激!

网友A:
加电容滤波就行了

加一个大电容

网友B:
要看你的电流

电源稳定程度跟电流有很大关系哈,一般来说电流大就要加大的电容,还可以加电感,PI型滤波电路来改善

网友C:
八成是你的输入电压太低所致.

变压器取3W9V,或者,直流电取9V以上.电流,如果没有外围电路的话至少能供应100mA.估计你对硬件知之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