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24H 仿真和脱机状态下对实际应用效果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11-26):
本人在做PIC 24H与MOTO 的G20的GPRS通信,奇怪的是在仿真状态下,通过G20

读取数据正常,但把程序烧进实验板子后,其他程序正常运行,通过G20读取数

据异常,具体就是:刚烧进去不断电时,工作正常;断电,上电后,要不就是

比较难登录上线,要不就是上线了 ,仅能正常读一次数据,就不正常读数了。

请大虾给些建议就行,可能怎么回事呢?

是重新上电给模块或单片机有什么影响吗,怎样检查?

G20和单片机同时上电的情形G20不可以正常工作吗?还是脱机状态下有别影

响?寄存器或别的?

楼主:
可能程序有问题

可能程序有问题,可我不知道烧进片子的时候产生了什么影响,或者后来上电改变了什么?仿真看不到这现象,所以郁闷呢

网友A:
不知道你用什么方针的?
如果是ICD2,它是不能仿真复位效果的
建议写一段很小的程序,有复位 中断 什么的判别下周边电路的影响

网友B:
是的

感谢兄台
我确实是用ICD2仿真
在思考你 的建议该怎么样来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