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两个字节的汇编开方程序!!

楼主(2008-11-27):
(无正文)

楼主:
主要是开发程序的算法!!

网友A:
不是一般的难

网友B:
先分级查表,再用逼近法

网友C:
应该不难

  应该不难,可以先用C写一个出来。

网友D(2008-12-29):
用查表

如果程序资源多的话就用查表

网友E:
迭代法

X=SQRT(Y)

X(i)=(Y/X(i-1)+X(i-1))/2

网友A:
写过4字节开方,效率奇高,用汇编,累死我了

程序大概有200行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