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ic单片机实现采样交流计算有效值

楼主(2008-11-28):
用pic单片机实现交流采样,计算有效值,采用的算法是
1,信号半波整流
2,各个点的采样值乘方,
3,累加平方和×2
4,除以采样次数
5,开方,得到有效值
大还有什么好的算法?

网友A:
这个计算好累MCU啊。。。

网友B:
如果计算非正弦波,用此方法.

正弦波的话,采样一个最大值就可以

网友C:
人家这样可以标TrueRMS

网友D:
半波整流,会带来多大的精度损失?

?

网友E:
fft算法

fft算法,

应该比这个更麻烦

网友F:
RMS

问题是如何确定采样次数? 频率本身有漂移,且有不同制式

网友G:
xieyuanbin的是正解

网友H:
只是开方比较耗时间

  只是开方比较耗时间,其它运算对于PIC18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I:
问题是如何确定采样次数? 频率本身有漂移,且有不同制式

  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同步,必需先得到当前交流电的频率,然后分成稳定的采样周期,如50HZ(20ms)/60HZ(16.666ms)分成64等分,每312/266us去做一次采样,累加求和再取平均值!

楼主:
我准备用PIC16F73实现

开方程序已经实现,用小数插值算法,基本都是查表和移位的代码,效率还算可以。
准备采样33个点,用公式1/T-1 (I1×I1+I2×I2.....IT×IT)的开方

楼主:
relay

改成全波采集了,半波采集要求精确的周期。误差很大。信号的参考点抬到2.5。降低了放大器的放大倍数。调试正在进行中!

网友J:
re

哦我的方法就是这样的。。全波整流。采样时候抬高电压到2.5V,一个工频计算一次。

网友K:
为什么不可以转换成直流滤波后再测量?想想万用表测交流的

楼主:
re

主要是成本考虑!如果用专用的交流变直流的IC成本高,这些IC的工作温度是0-70度。用桥整流再RC虑波,误差很大,线性度很不好。

网友L(2010-02-14):
个人认为周期确实是一个难点,如果不规整的正弦波就更麻烦

网友C:
还有数字隔直的问题

网友C:
周期需要个准确的触发,一般要根据信号情况来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K:

万用表只是对正弦波测量比较准确点外,对其他波形效果很差。
正弦波和无规则的波形,测量真有效值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M:
确定周期用比较器输出脉冲信号,利用单片机外部中断实现。
采样频率要求是被测信号频率的2倍以上。一个信号周期计算一次有效值,把这个值拿去显示,显示数据会跳得很厉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N(2010-03-30):
确定周期可以采用频率跟踪的方式啊,只要固定一个周期采多少个点就行了,比如采36个点的话,如果是50hz就是555us采一次,可以采用DMA方式传输采样值,这样就快些。确定一个周期多少时间使用比较器计算。

网友L:
里面的周期有没有哥们是直接定义的50或60HZ?还是都采用过零?
如果是给定周期比较好理解,但是如果是过零触发的话在设备上电前如果没有信号输入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