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及探讨:单相直流电机单片机实现正反转、调速控制方

楼主(2008-12-27):
   我现在使用的电机是AC24V电机,该电机有四根电缆,其中一组接通AC24V正转,另一组接通AC24V反转,这两组电缆中,用一个公共端,另外两根之间接上相位偏移电容,否则会正反转没有规律。

    现在是我想通过单片机控制这个电机的正反转和调速控制(主要是调速),电流不超过1A,不知道采用什么样的方案比较合适?

    同时我也想探讨一下交流电机的变速控制那种方式比较好呢?是不是交流电机的调速控制有什么不方便?交流电机调速后扭矩与转速是什么关系? 与直流电机调速有什么优缺点呢?

网友A:
~~

为什么有4根线!?

网友B:
你这种交流电机调速只能是工频

工频调速的问题就是噪声大,转速不平稳.
交流调速基本有调压调速和恒转速两种,对于调压调速,就是调节提供给电机的电压,调压有几种办法,除调压器之外,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可控硅调节占空比.这种情况下在一定转速范围内转矩基本不变.
恒转速比较复杂,需根据转速调节供给电机的电压以保持电机转速的平稳.这种调速的转矩是根据负载来调整的.

网友B:
有两根线是接移相电容的.

这种单相交流电机主副绕组是一样的,正反转取决于移相电容接在哪一相

网友A:
呵呵,刚买了一本《电动机的单片机控制》

王晓明著

写的似乎不错,俺好好研究研究。

楼主:
感谢和问题说明

   其实交流电机的四根线的原因就是xieyuanbin说得“这种单相交流电机主副绕组是一样的,正反转取决于移相电容接在哪一相”。
   单相交流电机目前最通用的方法就是通过可控硅来实现调速,但是要注意检测0电平,否则占空比是提交就不科学了。
   至于直流电机的调速与交流电机的调速不同之处个人认为:直流电机可调速度范围更宽,控制电路更加容易,但是成本相对较高。
   关于《电动机的单片机控制》一书,我这里有电子版本的,只是一直没有仔细研究,回头会仔细看看。大家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到以下网站下载:
http://www.kxwell.com/download/MCU-MotorByKXWELL.pdf

    再次感谢大家对我所提问题的回答,同时我也会进行相关测试,如果有什么心得,也希望与大家共同成长。

相关链接:http://www.kxwell.com/download/MCU-MotorByKXWELL.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