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452的同时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9-01-08):
如果两个相同优先级的AB中断同时产生中断或者在A中断正在执行时产生另外一个中断B的话,是否两个中断都能够执行?

网友A:
pic出双核的MCU了???

楼主:
不是双核

是相同优先级的不同中断同时产生的问题

网友B:
这时的情况就和PIC16中档单片机的中断机制一样。。

楼主:
PIC16的机制我也不太清楚

第一次接触PIC,所以请大家指明一下

网友A:
还是24f好~~~

网友C:
PIC18系列的有两个中断优先级

也即PIC18的中断只有两个入口(高优先级中断和低优先级中断),至于具体的是产生了哪些中断,需要程序查询中断状态位。
高优先级中断可以中断低优先级的中断,反之则不行。
同优先级下不会有跳转发生。
在中断服务中需要程序清除中断标志位
如果中断标志位有效 中断开启,中断就会发生,因此不必担心两个中断同时发生的问题,因为就算前面没有处理到,退出中断后会再次进入中断.

网友D(2009-02-13):
不太清楚

刚接触P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