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么总是提示ICD2 IS BUSY?

楼主(2009-01-27):
如题
每运行一步就提示 MPLAB  ICD2 IS BUSY
连续运行也提示 MPLAB ICD2 IS BUSY
是什么问题?是否影响运行结果?

网友A:
初二也忘不了工作,你牛!

   你的ICD2是那个版本?一般来说ICD2 很不适合step by step调试程序。不支持但不调试进入中断的。最好是设置几个断点来看看程序运行状态。总是这样的busy,那就是连接的问题,你reboot Window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