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哪位前辈有过!呵呵。。。第一次

楼主(2009-02-01):
  第一次在这个板块发言,以后会经常来这的!真心希望能得到前辈们得帮助

网友A:
请尽量选择PIC16F917或者PIC16F887

性能更好,价格更好,877太老了,老得都快买不到了。。。

个人推荐PIC16F917,在16系列里面差不多是最高端的CHIP了,价格也不贵,批量在10~12左右,现在要定877的话,估计价格都在20以上了。。。

楼主:
嘿嘿。。。我对这系列芯片还没了解呢!得抓紧时间学习呀

  以后希望能得到前辈们的指点了

网友B:
我一直在用917

此芯片还不错

网友C:
PIC16F887 最好

网友D:
用过PIC16F887A,还不错~~~

网友E:
877怎么了?要买?

网友A:
877A确实不错,但是老型号了,现在新的客户不推荐用拉

网友F:
初学者请教 PIC16F887 想用C编译,怎样设置软件?

请教各位:
PIC16F887 想用C编译,怎样设置软件?去哪下载PIC16F887的C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