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LF72x系列的低功耗很棒

楼主(2009-02-10):
3.6V的时候:

基本掉电电流           最大 0.9uA 典型 0.1uA
看门狗                 最大 0.9uA 典型 0.1uA
固定参考电压FVR        最大 10uA 典型 16uA
BOR                    最大 3.0uA 典型 3.0uA

可能是仅次于430的低功耗MCU了

网友A:
~~

--------------------------------------------------------------
这两个参数的典型值和MSP430基本一致,但最大值似乎比MSP430还好。
基本掉电电流           最大 0.9uA 典型 0.1uA
看门狗                 最大 0.9uA 典型 0.1uA
--------------------------------------------------------------

固定参考电压不知是什么,我没看手册,估计是参考电压基准,如果是这样,根据我对MSP430的了解,其模拟部分的功耗还是很大的,估计这个参数可能比MSP430要好不少,但这个可以通过运行中大部分时间关闭它来降低功耗。

---------------------------------------------------------------

BOD功耗比MSP430还是稍微大了点,但相对以前至少10UA以上的功耗来说,降低不少,**中MSP430的这个参数应该在1UA左右,这个东西是个静态功耗,运行中无法关闭。

另外,MSP430一般是以2.0或者2.2V作为功耗的标称典型值,呵呵,通常来说,这应该比3.6V要低一些的。

总体来说,LF72X的功耗控制的确实不错了,希望再接再厉,彻底打败MSP430

网友B:
这个不错,BOR降低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