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用PIC16f77做的键盘中断扫描程序有错吗 同时按4个键死

楼主(2009-02-24):
4*4键盘
中断方式为PROTB口的RB7-RB4电平变化中断;
RB7-RB4接行扫描线,RB3-RB0接列扫描; 具体电路见张明峰的《PIC单片机入门与实战》第172页。

出现的问题是。能正常显示扫描码(外接了一个带字库的LCD屏。但是同时按下一行(4个)按键程序就死了(LCD屏上的扫描码不刷新了  ——没开看门狗)。
请前辈指点下,谢谢了。

//端口的初始化;
void port_init()
{
  ADCON1=0X07;   // 初始化I/O,使其工作在数字I/O状态
 TRISA = 0xFF; //ff;  0 out; 1 in

//初始化RB口为电平变化中断
  TRISB = 0xF0; //RB口设置为输入,低输出;
  RBPU=0;      //使用RB口弱上拉
  PORTB=0;     //PORTB 低4位输出0
  INTCON=0;    // 清除INTCON 所有中断禁止;
  RBIE=1 ;       //允许RB口电平变化中断;

//****在这里没有打开全局中断***************
 TRISC = 0x3E; //fe "0011 1110"
 TRISD = 0x00;
 TRISE = 0x01; //df;   "0000 0001"  busy(输入) req(输出)
 }

static uchar key_t,key_i;
uchar key_a=200;
void interrupt INTS(void)
{
 if(RBIE && RBIF)
   {
    if(PORTB!=0xf0)
      {

       while(key_a--); //有键按下消抖后再判断;

          if(PORTB!=0xf0)
           {

             PORTB=0xfe;     //准备扫描码;
              NOP();
              NOP();
             for(key_i=0;key_i<4;key_i++)    //最多扫4次;
              {
                 if((PORTB&0xf0)!=0xf0)
                  {key=PORTB;             //得到的扫描码。
                    press++;
                   break;
                   }
                 else
                   {CARRY=1;              //置位进位标志。
                    PORTB=PORTB<<1;
                    NOP();
                    NOP();
                   }
                }

           }
           else
              {
              interfere++; //可能干扰;
               }

      }
     else
         {
          rebound++;//按键弹起;
          }

   }
    end:
   enter++;  //中断进入次数;

PORTB=0;  // 清0 RB口;进行下一次扫描;
key_t=PORTB;  //读一次RB口清中断标志;
RBIF=0;   //清软件中断标志
GIE=1;  //开中断;
}

网友A:
哈哈~~~零耗时键盘

 相关链接:http://www.google.cn/search?hl=zh-CN&q=%E9%9B%B6%E8%80%97%E6%97%B6%E9%94%AE%E7%9B%98&btnG=Google+%E6%90%9C%E7%B4%A2&meta=&aq=f&oq=

楼主:
虽然键盘延时有点短,但显示的扫描码没出过问题。

    虽然键盘延时有点短,但显示的扫描码没出过问题.调试时用过整型变量, uint  key_a=2000;  (值200也是如此) 来延时2MS,但按下按键程序停了少说也有1秒(LCD不停地显示字符),后来改为uchar型变量就很快了。  不知道为什么。编译器问题? 编译环境MPLAB7.20+PICC8.05**版;

网友B:
一:
static uchar key_t,key_i;

void interrupt INTS(void)
{
uchar key_a=200;     //放在这里合适
if(RBIE && RBIF)
   {
    if(PORTB!=0xf0)

二:

for(key_i=0;key_i<4;key_i++)    //最多扫4次;
              {
                 if((PORTB&0xf0)!=0xf0)
                  {key=PORTB;             //得到的扫描码。
                    press++;
                   break;
                   }
                 else
如果一行键都按下,key值不对

楼主:
谢谢兰天前辈的指点。

我又对程序做了以下修改。
扫描方式完全根据张工给出的汇编语言“翻译”出来的;
  现在同时按下一行4个键后(按下任意2或3个键没有什么问题),程序不哪么容易死了(有时还会死),只是按下4个键进入中断次数不断增加。(一直不停的进入中断)。不知道为什么?

   程序死我估计是跑飞了。
    向显示屏发送数据的函数
   void send (uchar dat)               //写命令或数据
{
  while(busy==1);   //估计程序飞到这里了;
  bus=dat;
   NOP();
   NOP();
  req=1;
 while(busy==0);//或这里;
  req=0;
  return;
}

新的键盘处理程序

#include <pic.h>
#define SLEEP()  asm("sleep")
#define NOP()    asm("nop")
#define clrwdt() asm("clrwd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include.h"
extern uchar key;

extern bank1 uint interfere;
extern bank1 uint press;
extern bank1 uint rebound;
extern bank1 uint enter;
extern bank1 uint zero;

static uchar key_t,key_i;

void interrupt INTS(void)
{

  uchar key_a=200,i=1;
    while(key_a--);      //先消抖;
  if(RBIE && RBIF)
   {
    if((PORTB&0xf0)^0xf0)//屏蔽低4位,并取反,判断高4位是否有1;有1即键按下
      {
         PORTB=0x0e;            //有键按下,则置打描码,查询
              NOP();
              NOP();
              while(i)             // i 的值为PROTB取反,在PROTB左移8次后i的值将变为0退出循环。张工比较高明的做法 呵呵。
                   {
                     i=PORTB^0xff;  //获得i的值;为PROTB的值取反;
                     if(i&0xf0)     //如果屏蔽低4位,高位有1,则找到按键。
                       {key=PORTB;  //获得按键;

                        press++;    //显示按下的次数用以显示;
                        break;      //获得按键后,退出循环;
                        }
                        else
                            {
                             CARRY=1;  //为下一个扫描码,置进位标志;

                             PORTB=PORTB<<1;  //扫描下一列
                             NOP();
                             NOP();
                             }
                     }

      }
     else
         {
          rebound++;  //记录弹起次数,用以显示;
          }

   }

enter++;             //记录中断次数,用以显示;

PORTB=0;          //为下一次按键做准备;
key_t=PORTB;  //读一次RB口清硬件中断标志;
RBIF=0;       //清硬件中断标志;
GIE=1;         //开中断
}

兰天前辈说的 key值不对,是指哪里不对。

楼主:
困扰一周了,原因找出来了

最后一句
GIE=1;         //开中断
在中断还没退出时又进入中断,

网友C:
真不容易啊。

楼主:
虽然现在按一行4个键不死机了(按一列只有一个扫描码.)

但同时按下一行4个键,老是不停的进入中断。1秒可能进入上百次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不可能是按键抖动,因为同是按一行3个键都没事。
继续困扰中。。。。

楼主:
自已顶下。

没有哪位前辈遇到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