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通电后好像没工作

楼主(2009-03-04):
我用的是4M晶振,30PF电容.用的是希尔特的烧录器,在烧录前选配置字见图,在MPLAB-IDE中不用设置配置字吗? 为何我用万用表测个脚的电压大都在1点几伏,D0口只有0点几伏.
#include  <pic.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
 for(i=0;i<x;i++)
 {}
}

void initial()
{
 TRISA=0x00;
 TRISD=0x00;
}
//主函数
main()
{
 while(1)
  {
   PORTA=0xFF;
   PORTD=0xFF;
  }
}

网友A:
去掉LV

LV programning enabled---去掉

网友B:
没初使化?

main()
{
initial();
while(1)
  {
   PORTA=0xFF;
   PORTD=0xFF;
  }
}

楼主:

谢谢guiyang,哦,对了,谢谢3楼的朋友.没法去掉前面的选择.我选择了HV Programming.一开始还是不亮,我用万用表的一个笔针触摸了一下晶振的一个脚,程序旧运行了,灯就亮了.拔掉电源再插上,灯又不亮了,用笔再碰一下晶振的一个脚又亮.我怀疑是不是晶振接触不良.

网友C:
XT OSC试试

晶振貌似过激励,4M标准振荡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