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cd2在线调试不能设置断点

楼主(2009-03-17):
我用icd2在线调试时设置好断点,然后点运行,就会出现“One or more breakpoints could not be resolved,select breakpoints from the debugger menu for details”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编译时设置ICD2调试

然后要把程序DOWN到芯片里面。

网友B:
可能有无效断点

进入菜单下debugger-->breakpoints
里面有断点的详细信息

网友A:
选择较高级优化的话,可能会产生

主要是当前行代码可能被优化掉了。

楼主:

我加了几行空语句也不行,所以代码不会被优化掉,感觉用ICD2在线调试很怪,希望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很怪的原因一般都是什么地方没弄好

呵呵,我用了这么多年,没发现有什么‘很怪’出现。

网友C:
宏和被优化的有可能,好像最多2个断点

楼主:

只设置了一个断点,我打开breakpoints

楼主:

全部设置如下,还是不能设置断点,

楼主:


网友A:
检查在MPLAB中的ICD2相关设置是否正确!?

呵呵,公司服务器限制不能QQ远程。

ICD2只支持设置一个断点。

ICD2的几个注意点:
1、编译时选择使用ICD方式
2、点MPLAB的DEBUG窗口,选择ICD2工具后,再打开ICD2的setting菜单,把里面有关ICD2的设置项选对。
3、使用ICD2时配置字要注意,例如WATCHDOG、BOD、代码保护等等要关闭掉。
4、编译程序后连接ICD2,看连接是否正确,如果OUTPUT有红色或者灰色的提示,那都是没有连接正确,此时如果有错误,则可能出现电压检测不对、找不到芯片、代码被保护不能进入DEBUG模式等等,必须解决所有错误。
5、对目标芯片进行编程,用ICD2把程序烧到芯片里面。
6、要保证ICD2的引脚上没有感性或者容性负载。
7、执行DEBUG各种命令。。。

网友B:
查看源文件

1476行究竟是什么?

网友D:
你断电设置在哪的么?

在标号上还是在函数名上,或者干脆在注释上?

网友E:
ICD2很不好用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ICD2很不好用

楼主:

按照:yewuyi的方法还是不行,有时会好一下,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好的,后来又不行了,配置字的设置全是按照要求设置,ICD2的引脚没有容性,感性负载,很感谢yewuyi的指导,不打算深究这个问题了,直接写程序调试了,感觉ICD2确实没有以前用过的51或430仿真器哪么好用,希望PIC的专业人员能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找出排除这种问题的方法。

网友A:
呵呵,那是你不会用

你用习惯了,送你那种51的工具,你也不会要的。。。

网友B:
无效的断点才会这样

PIC的专业人员不会碰到你这个问题,呵呵

楼主:
用icd2在线调试不能设置断点的原因找到了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导, 尤其是yewuyi,呵呵,,今天下午突然发现了老是出现如图,不能执行断点的原因是:在编译后通过"import"把编译后的文件导入进来后,然后通过program写在片子中,这样操作时出现如图的问题,正确的方法是编译后直接通过program写在片子中,然后设置断点,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F(2009-04-23):
小叶出来帮下忙

我的同事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我也没搞定

后来看资料说是,不能使用影子寄存器(Fast Mode)才可以用ICD的断点。
在PICC18的设置里面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关闭Fast Mode的选项

网友A:
我没有PICC18,帮不了你,你找兰天白云斑竹

网友F:
终于搞定了

1、编译选定用ICD2关闭FAST Mode对shadow寄存器的使用,因为ICD2会用到
2、ICD2的断点之后的语句才停下,对函数调用很不爽
  有个小技巧,把函数加上个参数,就可以断点的当前语句下停止了
   因为断点的下条语句是对汇编而言,C的对参数赋值,会占用指令

网友F:
发现小叶好像一直泡在21IC上

在21IC,无论我转到哪个坛口,都能看到小叶矫健的身影

网友G:
小叶那忧郁的眼神,唏嘘的胡渣,神乎其神的身影,无论在

都是那么滴拉风啊

网友A:
呵呵,俺泡在时间的时间确实比较长。。。

不在日子要么是出差,要么是在开会,呵呵,公司网络监控,除了能上21ICBBS外,可去的地方也不多了。。。

无奈。。。

网友F:
看来二姨还是很有面子的

你们公司的XX长城还专门为二姨开了个垛口让你钻进钻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