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位指令不管用?

楼主(2009-03-18):
一段877A的代码,移植到PIC16F73后其中的移位指令不能正常运行了。877A的C指令与16F73的C指令有区别吗?延时等有区别吗?

网友A:
C指令都一样

I/O口的配置和部分特殊功能寄存器名字不一样

网友B:
同意2楼

如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