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F510用什么开发器好?

楼主(2009-03-19):
只有ICD2,但没有转换头,而且转换头要450元。有没有国产的PIC仿真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东西,只要能烧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B:
510没有国产的,不买转换头就请烧片。

509/508有国产的。

网友C:
用在线编程呀。

用我的手持万用在线编程机。省去那个转换座。

网友D:
买个烧写器

用模拟的方式写程序,用烧写器写FLASH,一段一段的测试。
麻烦了一点,但是省钱。
或者你可以考虑买个PICKIT2或者PICKIT3,很便宜的烧写器

楼主:
谢谢

打算用ICD2烧录

网友E:
ICD2烧录不如PICkit2,仿真差不多

但ICD2要淘汰了,买ICD2不如买PICkit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