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规定只有**能的MCU,才可以多个电源引脚?

楼主(2009-03-25):
现在市上的单片机种类有许多许多.(我主要是想针对8位机来谈论.)
PIC一直以大哥身份立于这个市场上,我感到有些不解.你的优势到底在那里?(我主要针对中国市场来谈论)
1.论速度,你不是很高.现在比你高速的有大把.
2.论I/0 口的多少,你为什么大部份MCU的电源和地也要占用4个脚?
3.论开发工具你的也不是很低价.
4.论芯片价格就更不用说了!
5.虽然说你的抗干扰很强,但我中国大陆用的大部份产品,有必要为这个参数而买高价的MCU吗?可能许多公司,特别是山寨工厂都会说:不会.

以上是一个无知者的想法.问题只是用于讨论.没有别的意思.

网友A:
假设,假设
喝着三路牛奶,问为什么进口的这么贵?凭什么?
**结石住院的时候呢?

网友B:
存在的,一定有其合理性

1.论速度,你不是很高.现在比你高速的有大把.

产品是分层的,8位的要那么高的速度干吗?
速度太高,干扰也大,功耗也大.
8位没有必要配高速.5-10MIPS足够了.

2.论I/0 口的多少,你为什么大部份MCU的电源和地也要占用4个脚?

有什么问题吗?
看看LPC2000,LM3S,STM32,TMS320F28XX,多少脚?

3.论开发工具你的也不是很低价.

很低价!
PICKIT2几乎可烧写仿真PIC16,PIC18,PIC24,DSPIC系列的绝大部分产品,
关键是PICKIT2是软硬件开源的!

4.论芯片价格就更不用说了!
不要拿MICROCHIP的淘汰产品说事.
很多新款的价格很有性价比,PIC16F917,PIC16f946,PIC16F727都很有性价比.

5.虽然说你的抗干扰很强,但我中国大陆用的大部份产品,有必要为这个参数而买高价的MCU吗?可能许多公司,特别是山寨工厂都会说:不会.

山寨不代表低品质,最起码不会永远低品质.
关注产品可持续发展的当然在乎产品稳定性,这些厂恐怕才是用MCU的生力军,

而那些玩单片机的学生,用不了几片.

网友B:
关于速度

需要高速的场合一般来讲,要么要求运算快,要么要求时序控制快.

如果要求运算快的话,同频的16位,32位,比8位快很多倍.
要求时序控制快,一般是CPLD,FPGA的应用场合.

高速8位意义不大.

网友C:
8位产品的电源很多不是4PIN把?

呵呵,一般只是做了数字地和模拟地的区别,为什么要做这个区别?这不应该问MCHP,MCHP只是给了你这个选项,你可以不选,呵呵,但很多系统在设计的时候,还是需要把两者分开的,这是模拟部分信号完整性指标要求的,你如果不在乎,你可以直接连在一起。

MCHP的价格策略有点复杂,但有实力的客户还是可以拿到不错的价格的,FSL、NXP、ST等可以做到的价格,MCHP也完全可以的,呵呵,但你不能拿它和NEC比,他确实还做不到NEC那样的价格,但NEC的质量我就不想多说了。。。

ATMEL在8位的MEGA系列上,有一些型号确实有点价格优势,主要是MEGA48、MEGA8这两个料号,其他型号和MCHP比也并没有什么价格优势,这主要是因为MEGA系列推的比较晚,ATMEL想依靠价格战快速实现推广的目的,这是一种市场策略罢了,但ATMEL在MEGA48上拼价格的后果是什么?呵呵,是性能指标的不断变更啊,就一个简单的RC OSC问题,你自己查查ATMEL已经修改了多少次DATASHEET!?呵呵,ATMEL也是很无奈了,个人认为ATMEL什么不甘重负把MEGA48这样的东西给关停了也没什么好意外的。

至于工具,MCHP绝大多数工具是开源的了,另外,MCHP自己IDE工具MPLAB也很不错,继承性做的不错,所有的MCHP产品都可以在MPLAB下开发和DEBUG,呵呵,这恐怕不是ATMEL的那个小蚂蚁可比的把,ATMEL最后还主要是依靠IAR,GCC,CSS等的IDE环境。

呵呵,不过谈速度,MCHP的8位还确实比MEGA系列慢一点,你如果非要那么快,我也没办法了。。。

网友D:
其实讨论这个没什么意义

好好去弄,什么mcu都可以做出好东西.

存在就是合理的,德国哲学家早就说过了.

p.s:avr确实不错.

网友D:
中国人爱玩泥巴

玩了几千年.

还是比别人玩得好.

泥巴产业才是世界上最早形成规模的产业.

网友E:
看来MCHP的新8位型号,LZ都不了解。

16F72X,18K,18J,性价都不错。18K可以做到16MIPS。
关于山寨,我告诉你一件事情,虽然PIC在低端的一些片子,被台系芯片大规模挤压替代,但就算用了这些台系列芯片的客户,也未必完全抛弃PIC,关键还是看场合,比如低温,室外低温,做报警器行业的如果有牵涉到这个指标,是不会用台系芯片的。

网友F:
PIC就是好用

 從8位單片機到32位,在同一個IDE可以實現

网友G:
PIC16F57/59怎样?如何知道那些PIC是推荐使用的呢?

网友G:
16f717/716好不好买?

网友G:
请推荐:2~4K FLASH,10 IO, >1 TIMER,7元一下.

谢谢了。。。

网友B:
PIC16F677

PIC16F677   7元/1k 以下应该差不多.

1K/次,应该可以找找代理商问问,犯不着到论坛上问了.

网友H:
本人经验

用过PIC16C57,看清楚,没有任何后缀,这个芯片抗干扰强的让人可怕
从7805出来的电源线,经过10米的距离到达单片机的VDD,单片机的VDD对地不接104电容,单片机可正常工作。

大家也可这样去试试其他单片机,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I:
同意15楼

15楼: 本人经验
用过PIC16C57,看清楚,没有任何后缀,这个芯片抗干扰强的让人可怕

是的,PIC16C54也同样强悍,不过用PIC16F54时抗干扰是差的可怕!
很多牛X哄哄的PIC工程师根本不相信,说是你没仔细看资料,两者不能直接代替,比如复位电路略有不同等,由于C是OTP,对PCB的要求没那么严格,F不行不一定是芯片不行,而是PCB设计不好,我承认PCB非常关键,那你来帮我改PCB,复位电路你说怎样我就改成怎样,PCB你说怎么改我就怎么改,结果......

几个PIC的工程师(包括原厂的)经过若干次尝试失败后又说,F54是不行,因为是早期的产品(真的是早期的产品吗?我用16F876时根本不知道有16F54),你用MCP14还是什么的就没问题,什么复位电路,什么PCB等根据他们的要求试了一下,确实比F54强,但也就跟台系的一些芯片差不多(台系的芯片稍好些,比如凌阳、松翰)

我知道肯定会挨砖头的,不过如果你觉得你的PCB什么的水平很高的话,可以到我们公司来试试吧,相信别的公司出得起的待遇我们公司也出的起

网友G:
C和F差距这么大?

C的以后是不是要停产了?上次让一个公司忽悠了,产品卖了一段时间,居然没芯片买,只能改硬件。
想选一个能用至少5年的芯片。。

网友C:
呵呵,LS的,你们愿意出什么待遇啊?!

TO   LPcfANS:我小批拿的16F690价格才¥5+(含17点税),呵呵,和16F677的PIN完全相同,功能更多。

TO  ZRL700424:16F5X在指标上确实不算好,估计MCHP是拿这去打压玩具市场的台系对手的,如果你不想太费力处理又想便宜,你可以选择CF745,印象中CF745的价格应该在3个银子左右,16F5X性能指标低点不是因为出现的早晚的问题,而是为了降低成本选择了更小的半导体线径,你都是怎么测试的呢?!

网友D:
?

¥5+(含17点税).

是5.0还是5.99啊!

网友C:
TO LS的

如果发货费用另算,现金,1K左右的话,可以<5.5

网友G:
一年就用10K的量。待遇?不知道指那方面?是回扣?

引用 网友C: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按此察看该网友的资料 按此把**加入收藏夹 按此编辑本帖

18楼: 呵呵,LS的,你们愿意出什么待遇啊?!

TO   LPcfANS:我小批拿的16F690价格才¥5+(含17点税),呵呵,和16F677的PIN完全相同,功能更多。
==================================================
yewuyi:以后从你那儿拿货了。。呵呵。5+元。。不错的价格。

网友C:
呵呵,LPcfANS老板,我说的LS是指ZRL700424

没想到你的帖子发到我前面去了。。。

呵呵,我拿的价格一直都还不错,我们在MCHP的采购量大,所以可以要求一些好价格。

呵呵,如果拿货,尽量不要拆包,一拆包就不好处理了,所以尽量整盘或者整包的拿。

网友C:
晕,网站上不去啊

网友G:
大楼不错啊。都有车了,我还步行上班呢,差距啊。

网友C:
GOOGLE可以看到,但上不去。。。

网友J:
回3楼那位朋友

“2.论I/0 口的多少,你为什么大部份MCU的电源和地也要占用4个脚?

有什么问题吗?
看看LPC2000,LM3S,STM32,TMS320F28XX,多少脚? ”

————————————
人家说的是单片机级别的,而你列的LPC2000是ARM7内核的,TMS320F28XX是偏高端的DSP了,有这么比的吗?就绝对功能上来说前者能跟后者比吗?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B:

谁规定只有高新能的MCU,才可以多个电源引脚?

低性能通用MCU多引脚多了去了,

不说打牌mcu厂商,MICROCHIP,FREESCALE,

就说atmel,看看ATmega8,ATmega16几个电源,几个地?

再说MICROCHIP,单电源,地的MCU多了去了.

20脚及20脚以下的MCU,单电源,地的占绝大多数

网友:
谢谢

这几个型号,价格确实不错,能不能推荐几个5元左右,带AD的芯片啊。
很多新款的价格很有性价比,PIC16F917,PIC16f946,PIC16F727都很有性价比.

网友K:
你还不太了解MCU

你还不太了解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