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驱动

楼主(2009-03-25):
[摘要] LMD18200是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NS)推出的专用于直流电动机驱动的H桥组件。同一芯片上集成有CMOS控制电路和DMOS功率器件,利用它可以与主处理器、电机和增量型编码器构成一个完整的运动控制系统。LMD18200广泛应用于打印机、机器人和各种自动化控制领域。本文介绍了LMD18200芯片的结构、原理及其典型应用
1、 主要性能
l 峰值输出电流高达6A,连续输出电流达3A;
l 工作电压高达55V;
l Low RDS(ON) typically 0.3W per switch;
l TTL/CMOS兼容电平的输入;
l 无 “shoot-through” 电流;
l 具有温度报警和过热与短路保护功能;
l 芯片结温达145℃,结温达170℃时,芯片关断;
l 具有良好的抗干扰性。
2、 典型应用
l 驱动直流电机、步机电机
l 伺服机构系统位置与转速
l 应用于机器人控制系统
l 应用于数字控制系统
l 应用于电脑打印机与绘图仪
3、 内部结构和引脚说明
LMD18200外形结构如图1所示,内部电路框图2如图所示。它有11个引脚,采用TO-220和双列直插式封装。

各引脚的功能如下:
引脚    名称    功能描述
1、11    桥臂1,2的自举输入电容连接端    在脚1与脚2、脚10与脚11之间应接入10uF的自举电容
2、10    H桥输出端
3    方向输入端    转向时,输出驱动电流方向见表1。该脚控制输出1与输出2(脚2、10)之间电流的方向,从而控制马达旋转的方向。
4    刹车输入端    刹车时,输出驱动电流方向见表1。通过该端将马达绕组短路而使其刹车。刹车时,将该脚置逻辑高电平,并将PWM信号输入端(脚5)置逻辑高电平,3脚的逻辑状态决定于短路马达所用的器件。3脚为逻辑高电平时,H桥中2个高端晶体管导通;3脚呈逻辑低电平时,H桥中2个低端晶体管导通。脚4置逻辑高电平、脚5置逻辑低电平时,H桥中所有晶体管关断,此时,每个输出端只有很小的偏流(1.5mA)。
5    PWM信号输入端    PWM信号与驱动电流方向的关系见表1。该端与3脚(方向输入)如何使用,决定于PWM信号类型。
6、7    电源正端与负端
8    电流取样输出端    提供电流取样信号,典型值为377 µA/A。
9    温度报警输出    温度报警输出,提供温度报警信号。芯片结温达145℃时,该端变为低电平;结温达170℃时,芯片关断。
表1 LMD18200逻辑真值表

PWM    转向    刹车    实际输出驱动电流    电机工作状态
H    H    L    流出1、流入2    正转
H    L    L    流入1、流出2    反转
L    ×    L    流出1、流出2    停止
H    H    H    流出1、流出2    停止
H    L    H    流入1、流入2    停止
L    X    H    NONE
LMD18200工作原理:
    内部集成了四个DMOS管,组成一个标准的H型驱动桥。通过充电泵电路为上桥臂的2个开关管提供栅极控制电压,充电泵电路由一个300kHz左右的工作频率。可在引脚1、11外接电容形成第二个充电泵电路,外接电容越大,向开关管栅极输入的电容充电速度越快,电压上升的时间越短,工作频率可以更高。引脚2、10接直流电机电枢,正转时电流的方向应该从引脚步到引脚10;反转时电流的方向应该从引脚10到引脚2。电流检测输出引脚8可以接一个对地电阻,通过电阻来输出过流情况。内部保护电路设置的过电流阈值为10A,当超过该值时会自动封锁输出,并周期性的自动恢复输出。如果过电流持续时间较长,过热保护将关闭整个输出。过热信号还可通过引脚9输出,当结温达到145度时引脚9有输出信号。
4、 典型应用
LMD18200典型应用电路如图3所示。

LMD18200提供双极性驱动方式和单极性驱动方式。双极性驱动是指在一个PWM周期里,电动机电枢的电压极性呈正负变化。双极性可逆系统虽然有低速运行平稳性的优点,但也存在着电流波动大,功率损耗较大的缺点,尤其是必须增加死区来避免开关管直通的危险,限制了开关频率的提高,因此只用于中小功率直流电动机的控制。本文中将介绍单极性可逆驱动方式。单极性驱动方式是指在一个PWM周期内,电动机电枢只承受单极性的电压。
该应用电路是Motorola 68332CPU与LMD18200接口例子,它们组成了一个单极性驱动直流电机的闭环控制电路。在这个电路中,PWM控制信号是通过引脚5输入的,而转向信号则通过引脚3输入。根据PWM控制信号的占空比来决定直流电机的转速和转向。采用一个增量型光电编码器来反馈电动机的实际位置,输出AB两相,检测电机转速和位置,形成闭环位置反馈,从而达到精确控制电机。

5、 结束语
电动机的数字控制是电动机控制的发展趋势,用单片机对电动机进行控制是实现电动机数字控制的最常用的手段。使用专门的电机控制芯片LMD18200可以减轻单片机负担,工作更可靠。

楼主:
请大家多多发言

  兄弟们能不能谈谈你们的宝贵意见,
  1.你们是什么选直流电机的驱动芯片??
  2.用单片机什么控制直流电机的正反转(如果有汇编程序能不能贴一段看来看一下)
  3.PWM这意思能不能更清楚的帮小生做个解答??PWM周期是什么意思?它是什么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它是如何将一个电压从小慢慢升高的呢??

楼主:
什么没人发表一下??

     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是什么实现正反转的??

楼主:
什么没人指导一下

自己把它顶上去

楼主:
L298 L299 和LM18200有什么差别呢?

网友A:
看不过,先搞懂了直流电机如何正反转再说

否则还是PIA PIA去

楼主:
正反转应该很好理解

      直流电机的正反转只要把电机的正负极对换就可以了!!
     但看这个电路图是不是这样子的,假如第二脚输出正电压时D1能导通吗??能保证电机接到VCC上吗
      当第三脚输出低电位时D4又有什么反应???

网友B:
二极管是做保护用的

二极管是做保护用的,
并非做正反控制的.

正反转有OUT1,OUT2,      OUT3,OUT4输出极性控制

楼主:
machunshui 兄弟

  你是说OUT1,OUT2输出就有一定的电压是吗,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带动直流电机??

  如果二极管只是做保护的话,我觉的没必要给这些二极管接VCC和GND.

网友B:
OUT1,OUT2内部

OUT1,OUT2内部应该连接的是推挽输出的功率MOS管,
当然有电压输出.

二极管是防止电压过高或者过低,单片机IO内部典型保护电路

网友B:
找一个分立元件驱动电机的电路

找一个分立元件驱动电机的电路,

对比一下,什么都明白了

楼主:
我觉的这个电路比较好理触

   我觉的这个电路比较好理触

网友C:
LZ,那你理解了吗?

楼主:
如果是我后面发的这个图我是理解

    只要不同斜对角的一组开关闭合就可以改变电机的正反转,开关的作用是直接将二极管短接就OK了
    不过通过 machunshui的引导,上面那个电路我也理解了,只是用我自己的理解方法,可能跟实际的理解思路会有所不一样

网友D:
求教

我想问哈我用AT89C51和L298N、电机组成的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是用独立式键盘的启动、正转、反转、停止。但不会编程,有没有人能帮我。十万火急

网友E:
不会就学,太懒了吧

楼主:
我想这个比较简单吧

   不过你要自己做,最近比较忙
你只要用单片机的I/O口控制L298的5/6/7,第五脚和七脚是控制电机的正反转.第六脚是控制电机的速度.只要控制这几个脚的高底电平就可以了.
   至于停机,你自己先好好看一下L298N的资料再编程,这样这个不难.只有调速会比较难一点.

网友F(2010-03-09):
L298的连续工作电流只有1A而LMD18200T连续工作电流能达到3A
但是LMD18200T原装的差不多要70块一片吧!!成本有点高!
可以看看MC33886/MC33887!
连续工作电流可以达到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