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通信影响工作电压求助

楼主(2007-01-08):
   问题是这样的.假设A B两个系统做串行通信,CPU都是PIC16F876, A,B的工作电压为3V,但连接后.发现A,B家载的电压同时上升.同为4V这个是什么原因?难道IO口也可以为系统提供驱动电压?如果真的是这样该如何处理,是否需要数字隔离器件呢,谢谢各位帮忙,困惑中

网友A:
串行通信是直接接的吗,没加232转换芯片

为了提高通讯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最好是加上光欧进行电气隔离

网友B:
是否有倍压整流的嫌疑?

3V的电压如何来?是否有其他电源?需看看线路图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