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 嵌入汇编求救!

楼主(2007-01-10):
小弟在写PICC程序时,汇编变量"DELAY",编译器提示没定义.

   void delay(uchar  l)
    {
     for(;l>0;l--)
       {
           #asm
            movlw 33;
            movwf  delay
         delay_loop
             decfsz  delay,f
             goto delay_loop
               #endsam
          }
       }
 请问我应该如何定义它?谢谢!

网友A:
delay改成dela什么的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HEHE

最简单的办法,先在C中定义DELAY变量,编译为汇编,在汇编中找到相应的命名

网友C:
看一下*.as文件

看一下*.as文件,应该可以看到该变量是什么。

“?a_delay+0”  差不多,楼主写的肯定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