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有意思的单片机

楼主(2007-01-16):
自带稳压管,最大50mA,有用得着的吗?

楼主:
如果1MHz,2V,能不能稳定在100uA?

还是会100uA上下波动?波动幅度是多少?
有用的朋友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从稳压管特性推导

稳压管在不高于其雪崩电压时是不导通的,所以在2V工作条件下电流应该不会很大,既然写入数据手册,应该有它的道理。不过有的不好的稳压管在低于雪崩电压时有一个漏电电流,不知道HV的怎样。HV系列设计初衷是针对简化电路的充电器市场,我想这个5V精度应该是比较高的。

网友B:
自带稳压的,很多。义隆USB单片机,Actel FPGA...

1MHz,2V,能稳定在100uA

波动幅度很小。

当然,需要你有电容一般,0.1uF与10uF并联,就不错。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当单片机执行指令时,其工作电流是不是稳定在100uA?
还时不停的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