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PIC的片子很好用

楼主(2007-01-16):
pic, pi, ic
我觉得PIC的片子很好用
大家觉得呢

网友A:
挺好用的

网友B:
什么叫好用,什么叫不好用?

网友C:
PIC的芯片很贵啊!

PIC的芯片很贵啊!

网友D:
我刚开始用

但是不能硬件仿真,感觉很不爽。你知道大家是怎么用的。

网友E(2007-02-24):
一直看好

PIC不错,我用PIC16F73,一直很稳定

网友F:
PIC16F73遇到劲敌了

网友G:
一般般啦

网友H:
很感兴趣,但没有用过

网友I:
麦肯的稳定性差

麦肯的有些单片机抗干扰做的还不错,就是稳定性不好,说不顶哪次上电它就挂了

网友J:
PIC不错,但价格也不错

成本原因,一般都少用

网友K:
外面pic解密的公司都有了,搞pic有什么意义

网友L(2007-03-26):
PIC不错的!

PIC不错的!
 很稳定的!
至于楼上说的,不能说搞PIC就没意义吧!
  只能说PIC推广拉!才有大规模解密!
     政府该管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