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明白人指教:12f508红外发射的问题

楼主(2007-01-31):
我用下面这段程序发射红外信号,接收端是三脚的接收。接收端的输出信号始终是4.55v,硬件电路没有问题,因为用别人写的片子测试好使。我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呢?已经调了2天了,始终不知道什么原因。
list      p=12F508
 #include <p12F508.inc>
 __CONFIG   _MCLRE_OFF & _CP_OFF & _WDT_ON & _IntRC_OSC

;******************************************************************
 ORG     0x1FF

 ORG     0x000
 movwf   OSCCAL

start
      nop
      movlw   0x28
      tris  0x06     ;tris gpio
send bsf 0x06,4     ;bsf gpio,4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bcf  0x06,4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goto send
      END

网友A:
看看GPIO4引脚是否有复用?如果有初始化关掉

网友B:
呵呵,你的红外线编码真是简单

就一个方波?
建议去红外编码规则,什么是"0"什么是"1"
另外红外编码需要38K载波进行调制,有利于发射距离,你用的接收是HS0038吧?
不能光用一个普通表去测量,看看你的发射频率是多高?你的表反映的过来吗?
如果没看错的话,你发射的某个频点的方波信号,而这个信号是否是在它接受的频率范围?如果超出这个频率范围就很有可能被它滤掉.

楼主:
成功了。

我上面的程序是38khz的。我调小了方波高电平的时间。调小了方波发射的时间。结果成功了。

网友A:
不是38K*1K的调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