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发送功耗问题

楼主(2007-02-25):
请教,pic16f688如何在发送串口数据时把芯片的功耗降到最低?现在是4mhz,电流约为0.6ma,因要用电池供电,并且大部分时间都作串口发送,希望再把功耗降低,请帮忙,先谢哦

网友A:
串口发送,休眠

串口速率多少??

是否可以提高串口速度?
是否可以降低工作频率?

数据发送,休眠......

楼主:
rt

串口速率已不可变,工作频率更改涉及到全部的时序修改,很麻烦,并且降低频率好像会对波特率精度有所影响,,测试过降到1mhz时可降为0.35ma左右,已把那当作最后处理手段。

很想用休眠的方法,但不知是否由于采用内部振荡器的原因,休眠后不能唤醒,请再指点!

网友B:
休眠只能由有限的几个事件唤醒.

如果要定时,有两个途径:一个是WDT唤醒,但精度不高,可能误差50%;另一个是TMR2唤醒,但必须是外部独立振荡,而且必须是低频晶体振荡.
另一种方法是使用WDT唤醒或其他方式,唤醒之后再发送数据,发送完毕再休眠.但似乎不符合你的条件.

网友C:
内部振荡器???

光这个的功耗就够你受的了……

换LP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