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遥控解码

楼主(2007-02-26):
最近做了一个无线遥控解码的程序,感觉灵敏度差点,距离近很灵敏,距离一远(15M)就不行了,因为是第一次做无线解码,不知道哪里出现了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检查一下硬件接收部分

网友B:
硬件问题!

你期望的距离是多少?

网友C:
看看单片机的工作频率是多少?

网友D:
接收得到信号吗?

用示波器检查下.
如果信号都收不到,解码当然无效.
如果有信号,就是解码不灵,那就是你的程序问题了.

网友E:
檢查外围收发電路

网友F:
距离不行?

发送-接受电路频率要调准,   软件上放宽点码长试试

楼主:
查出来了,解码容错的问题,谢谢大家了

网友G:
以前做个红外解码的,18米左右

12F629解PT2262IR,还不错,量产成功

网友H(2013-05-18):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想加入无线控制功能,楼主能分享一下315M无线模块的单片机解码思路,谢谢

网友I:
我最近把315M的固定码和学习码的都做好了,
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不过是要付费的哦,

网友J:
第一: 单片机工作频率在4M以下.
第二: 识别0或1信号时,把时间范围扩宽一点,以满足时钟偏差带来的误差而正确读出.
第三: 电源要稳定.

网友K(2014-10-21):
我刚接触无线遥控这一块,想学习学习。
“我最近把315M的固定码和学习码的都做好了,
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不过是要付费的哦,”
要付多少费用?

网友L:
还真有人肯付钱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