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用c语言编译PIC.H文件里没有的单片机

楼主(2007-03-12):
最近在玩20脚封装的PIC16F785时,发现PIC.H文件里没有PIC16F785的头文件,也试着按照其他型号的头文件自己编辑了一个头文件,但是在编译的时候还是无法找到PIC16F785。请问有类似经验的朋友说说,该怎么办?还需要更改哪个文件?先谢过了!

网友A:
把这个头文件包含进去

网友B:
PICC

PICC 里面有个pic1678x.h 头文件啊,include进去好了.

楼主:
回楼上的朋友

PICC里面的pic1678x.h是16c781的,并不是16f785的,
按一楼朋友的说法也不行,虽然在PIC.H里加上785的头文件,但还是不能识别,我估计是还要修改其他的文件

网友C:
自己编一个

头文件可以自己编的呀,根据单片机的内部RAM自己写一个就好了

网友A:
不用加到PIC.H里面

试试直接#include      <PIC16F785.H>

楼主:
谢谢各位

经确定是PICC8.05版本编译器不支持该芯片

网友B:
呵呵,

不支持自己定义个.h就行了,这玩意就是可以参照DATASHEET把寄存器修改一下好了,

网友A:
不可能把?

网友D:
???

头文件怎么定义??/

网友E:
9.50支持了

鼓励楼主的做法
有个picinfo要改一下
好像还有个地方要改的,找找看

网友E:
picc用户手册有说明的

"PICC supports a wide range of processors. Additional processors may be added by editing
picinfo.ini in the LIB directory. This file is divided into baseline, midrange and high-end sections,
but user-defined processors should be placed at the end of the file. The header of the file explains how
to specify a processor. Newly added processors will be available the next time you compile by selecting
the name of the new processor on the command line in the usual w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