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中断返回的问题

楼主(2007-03-14):
请问各位,

主循环程序在page1 执行,中断程序在page0执行

1.中断程序执行时,是否不用切换页面寄存器而直接跳转到page1?
2.中断完毕后,最后执行retfie时,页选寄存器是否能自动跳到page0?

网友A:
反了你

注意提问不要自相矛盾
请参照数据手册中程序的长调用一段.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写反了

其实我是想了解 中断程序和主程序不在同一页,发生中断时 pc地址的变化

按datasheet理解,中断期间,仅将pc地址压栈,如果中断程序中有goto语句(该语句在主程序那一页)时候,仍需设置pc地址值,否则会发生错误

刚刚从freescale产品转microchip,问题比较低级,各位不要见笑,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