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I2C项目,寻求开发

楼主(2007-03-22):
寻求产品开发。

要求把串口输出转化成I2C输出。

PIC单片机模拟从方式的I2C设备,让其他主I2C设备与它通讯。

价格面议!

harvey99@21cn.com

网友A:
请把详细要求列出来

还有其他什么要求没有,比如工作地点,完成时间什么的!

楼主:
我本人在深圳

其他没有什么要求。

如果你能选用自带I2C从接口的PIC单片机来写软件,那就更好!

网友B:
项目的具体要求提出来?

选带有i2c的单片机是最简单的一种办法,当然有成本问题!
另外,即使就是普通的单片机没有I2C的,也可以用I/o模拟呀!

网友C:
re

在我印象中,PIC没有2元以内的单片机。考虑用其它的吧,义隆的吧。

楼主:
确实只能用台湾的IC

确实只能用台湾的IC

网友B:
芯片型号确定了吗?

确定使用谁家的了吗?

楼主:
chenlung说的对

想采用EMC的芯片,chenlung说的对。
价格只能在2元左右。

楼主:
EMC芯片还没有选好型号

可能至少需要额外内存40bytes,因为有一个传输协议需要40bytes的缓存数据。

网友D:
用EM78P458

用EM78P458吧,我刚做了一款产品,功能挺多的,价钱也便宜2.7元左右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

目前选了chenlung的方案

网友E:
做实际产品的,成本都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