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烧不进去程序

楼主(2007-03-24):
我的单片机(PIC16F913)烧不进去程序,ICD2能连接上,开始以为是单片机坏了,换了一个还是不行,请各位指教

网友A:
你用的是串口还是usb口啊 串口的话需要改串口的设置

你用的是串口还是usb口啊  串口的话需要改串口的设置

网友B:
ICD2识别出16F913了吗?

网友C:
你试试ICD2使用外接电源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

ICD2能识别16F913呀,如果不可以,那是IDE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