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编译问题.

楼主(2007-03-30):
在使用MPLAB7.40版本中;为何下面编译通不过:
    nop
    goto $+1
    goto $+1;
    goto $+1;
    goto $+1;
    goto $+1;
    goto $+1;
    goto $+1;
    goto $+1;
    goto $+1;
    goto  $+1 ;-----这句编译通不过.
        return ;RET

提示错误信息:

为什么前面就编译通过,后面就无法通.是编译器的BUG?
Error[108]   E:MCU_FILEPICIR_RX.ASM 288 : Illegal character (
)

网友A:
可能是你哪里书写有错误

把这一行整行删除,然后把上面的一行直接拷下来,再编译测试一下看看

楼主:
直接COPY同样编译无法通过,每删一行错误就上移一行

直接COPY同样编译无法通过,每删一行错误就上移一行.
后来全部删掉这段,再重新录入后编译通过.输入时全部是在英文输入模式,照理不会有问题.

楼主:
第二行加分号也一样,把下面的COPY 替换第二行也不

网友A:
汇编编译器设置上没有?

网友B:
可能有一些非法字符在里面.

有些非法字符无法被编辑器看到,但编译器无法通过.删去重新输入就好了.

网友C:
goto $+1;看看你的第二行

网友D:
问题可能不在这里

这个问题可能不在这里,你按楼上兄弟说的,把这句删掉,再编绎则错误上移。

网友E:
中文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