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0的问题.

楼主(2007-04-06):
刚调板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使用16F914,RC0,RC1,RC2,分别接LCD的RST,SCK,PSB控制口.怪在,RC0上面.主程序上先写,PORTC=0X01,TRISC=0.后,RC0可以为1,但初始为PORTC=0,TRISC=0后,后面程序改写RC0,RC0=1,RC0不能输出为1.RC1,RC2均正常.请教各位,我可能是哪里弄错了呢?
914的LCD驱动,比较功能,AD功能均关,对应I/O口全设为数字口了.还有什么地方要注意的呢?

网友A:
读-修改-写问题.

楼主:
谢谢.

但有没什么好的办法克服呢?也试了,PORTC=PORTC|0X01也不行的.

网友A:
你那程序编译出来还是读,修改,写.

试试
PCTEMP=PCTEMP|0X01
PORTC=PCTEMP